关于运放芯片LM358与CLC2059替换异常,请帮忙解释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5-05-29):
我在CLC2059电路中用LM358替换后正常,但是在LM358电路中用CLC2059就异常,我查看规格书,看不出哪里不一样导致不能相互替换,请帮忙解释,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怎样看规格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怎样看规格书的,

高人,能说明白点吗?谢谢

网友A:
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358是单电源运放,2059是双电源运放,两者的输入共模电压范围不同。
其他关键的指标如SR、BW、Vn等也是天壤之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358是单电源运放,2059是双电源运放,两者的输入共模电压范围不同。
其他关键的指标如 ...

网友A:
所有运放都可以单电源供电,但不是所有的运放都是单电源运放。
可以单电源供电和单电源运放可不是一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358是单电源运放,2059是双电源运放,两者的输入共模电压范围不同。
其他关键的指标如 ...

输入共模电压是指内部哪个引脚电压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共模电压是指内部哪个引脚电压呢?谢谢

输入脚

网友B:
上电路,上描述,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