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调了一个低功耗的应用,分享下

楼主(2015-05-29):
低功耗的应用,确实有些考验人

楼主:
别进入误区,认为用了一个低功耗的主控制器,应用就是低功耗,其实不然,主控制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它部分才是重头戏

楼主:
1、在选择芯片的时候,每一个芯片都要考虑低功耗,例如我这次选的三极管就没有考虑,直接用9013,结果发现漏电流比较大,导致系统功耗上升

楼主:
2、在选择电容时也要考虑低功耗,不要选择漏电流比较大的电容,普通的电解电容就比较差些

楼主:
3、选择电阻时,尽量选的大些,这样消耗的电流就小,功耗也就降下来了,但也不能太大,太大导致功能实现不了,抗干扰不行

楼主:
其它芯片的选择,例如通信芯片可以选择带控制的芯片,在不通信的时候,让芯片处于低功耗模式,从而降低功耗

网友A:
低功耗在电池的应用环境中,每一项都要考虑,对程序也要考虑,程序的时间不能太长,太长就会导致耗电增多

网友A:
另外,对于主控制器而言,不用的管脚,要么直接接地,然后在程序中作为输出,输出为低

网友A:
悬空最好让它输出一个固定值,这个的影响也非常的大

网友A:
最后一点是,现在的单片机每个外设模块都有关闭功能,最好是在用完后,将外设模块关闭,近而省电

网友A:
如果应用有显示部分,最好选用段式液晶,这个比较省电,也易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