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UBOOT和LINUX调试串口(TI达芬奇芯片--DM6467)

楼主(2015-05-29):
1.1 概述

TI针对DM6467提供的UBOOT和内核默认都是串口0作为调试串口输出的,但现在我需要使用DM6467的UART0的modem功能,所以修改代码,改变调试串口为串口2。

需要修改的主要有几部分内容:

1. UBL 代码(这部分代码在刚上电的时候,初始化CPU和拷贝UBOOT到DDR,打印信息只有很少,所以不做修改)。

2. UBOOT代码。

3. linux内核驱动。

      使用的代码及版本请参考: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DaVinci_PSP_03.01_Beta_(r31)_Release_Notes

楼主:
2.1 修改UBOOT代码
     因为DM6467的串口是符合TL16C550标准的,所以驱动也是使用16550的驱动,默认情况下,我们只需要提供需要配置的串口的基地址和中断号等资源给16550的驱动就可以了,寄存器的配置不需要我们去关心。
    要用起DM6467的串口有几个地方的配置一定要注意:
    1. 引脚复用寄存器(PINMUX0/1);
    2. VDD3P3V_PWDN寄存器,需要使能UART的相关引脚(bit4~bit9置零)
    3.CLKCTL,bit24/25置零。
    在UBOOT里涉及到上面几个寄存器的配置的是在dm6467_evm.c的初始化部分

楼主:
我的修改如下:
1 static void davinci_hd_psc_enable ( void )
2 {
3     unsigned int alwaysonpdnum = 0;
4
5     /* Note this function assumes that the Power Domains are alread on */
6     REG(PSC_ADDR+0xA00+4*14) |= 0x03; /* EMAC */
7     REG(PSC_ADDR+0xA00+4*15) |= 0x03; /* VDCE */
8     REG(PSC_ADDR+0xA00+4*16) |= 0x03; /* Video Port */
9     REG(PSC_ADDR+0xA00+4*17) |= 0x03; /* Video Port */
10     REG(PSC_ADDR+0xA00+4*20) |= 0x03; /* DDR2 */
11     REG(PSC_ADDR+0xA00+4*21) |= 0x03; /* EMIFA */
12     REG(PSC_ADDR+0xA00+4*26) |= 0x03; /* UART0 */
13     REG(PSC_ADDR+0xA00+4*27) |= 0x03; /* UART1 */
14     REG(PSC_ADDR+0xA00+4*28) |= 0x03; /* UART2 */
15     REG(PSC_ADDR+0xA00+4*31) |= 0x03; /* I2C */
16     REG(PSC_ADDR+0xA00+4*33) |= 0x03; /* GPIO */
17     REG(PSC_ADDR+0xA00+4*34) |= 0x03; /* TIMER0 */
18     REG(PSC_ADDR+0xA00+4*35) |= 0x03; /* TIMER1 */
19
20     /* Set PTCMD.GO to 0x1 to initiate the state transtion for Modules in
21      * the ALWAYSON Power Domain
22 */
23     REG(PSC_PTCMD) = (1<<alwaysonpdnum);
24
25     /* Wait for PTSTAT.GOSTAT0 to clear to 0x0 */
26     while(! (((REG(PSC_PTSTAT) >> alwaysonpdnum) & 0x00000001) == 0));
27
28     /* Enable GIO3.3V cells used for EMAC (???) */
29     REG(VDD3P3V_PWDN) = (1<<27);  //disable clkout0
30
31     /* Select UART function on UART0 */
32     REG(PINMUX0) &= ~(0x0000003f << 18);
34     REG(PINMUX1) = ((1<<4)|(1<<2)|(1<<0));
35
36     /* Enable USB */
37     REG(PINMUX0) &= ~(0x80000000);
38
39     /* Set the Bus Priority Register to appropriate value */
40     REG(VBPR) = 0x20;
41 }

楼主:
 接下来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需要修改,因为DM6467的串口是支持多种模式的,但16550的驱动是默认设备是工作在UART模式的,它没有去配置设备串口的工作模式,所以我们需要去配置一下串口的工作模式。配置DM6467的需要修改寄存器去MDR1。只部分的代码在UBOOT的driver目录下的ns16550.c文件中。

楼主:
修改如下:
1 void NS16550_init (NS16550_t com_port, int baud_divisor)
2 {
3     com_port->ier = 0x00;
4 #if defined(CFG_DM6467_EVM)
5         com_port->mdr1 = 0x00;  /* select mode */
6 #endif
7 #if defined(CONFIG_OMAP) && !defined(CONFIG_OMAP3_ZOOM2)
8     com_port->mdr1 = 0x7;    /* mode select reset TL16C750*/
9 #endif
10     com_port->lcr = UART_LCR_BKSE | UART_LCRVAL;
11     com_port->dll = 0;
12     com_port->dlm = 0;
13     com_port->lcr = UART_LCRVAL;
14     com_port->mcr = UART_MCRVAL;
15     com_port->fcr = UART_FCRVAL;
16     com_port->lcr = UART_LCR_BKSE | UART_LCRVAL;
17     com_port->dll = baud_divisor & 0xff;
18     com_port->dlm = (baud_divisor >> 8) & 0xff;
19     com_port->lcr = UART_LCRVAL;
20 #if defined(CONFIG_OMAP) && !defined(CONFIG_OMAP3_ZOOM2)
21 #if defined(CONFIG_APTIX)
22     com_port->mdr1 = 3;    /* /13 mode so Aptix 6MHz can hit 115200 */
23 #else
24     com_port->mdr1 = 0;    /* /16 is proper to hit 115200 with 48MHz */
25 #endif
26 #endif /* CONFIG_OMAP */
27 }

楼主:
修改完上面的代码后,就可以在配置文件里添加配置信息,并修改调试调试串口号了。打开/include/configs/davinci_dm6467_evm.c,找到串口配置部分,修改如下:
1 /*====================*/
2 /* Serial Driver info */
3 /*====================*/
4 #define CONFIG_SYS_NS16550
5 #define CONFIG_SYS_NS16550_SERIAL
6 #define CONFIG_SYS_NS16550_REG_SIZE    4         /* NS16550 register size, byteorder */
7 //#define CONFIG_SYS_NS16550_COM1        0x01c20000    /* Base address of UART0 */
8 //#define CONFIG_CONS_INDEX        1        /* use UART0 for console */
9 //#define CONFIG_SYS_NS16550_COM2        0x01c20400    /* Base address of UART1 */
10 //#define CONFIG_CONS_INDEX        2        /* use UART1 for console */
11 #define CONFIG_SYS_NS16550_COM3        0x01c20800    /* Base address of UART2 */
12 #define CONFIG_CONS_INDEX        3        /* use UART2 for console */
13 #define CONFIG_SYS_NS16550_CLK        24000000    /* Input clock to NS16550 */
14 #define CONFIG_BAUDRATE            115200        /* Default baud rate */
15 #define CONFIG_SYS_BAUDRATE_TABLE    { 9600, 19200, 38400, 57600, 115200 }

楼主:
  重新编译UBOOT,下载测试,这时候UBOOT的打印信息应该从串口2输出了。
    正常情况下可以输出到下面的内容:
Starting kernel ...

楼主:
3.1 修改内核调试串口
   3.1.1 内核解压输出信息
        内核解压时使用的串口驱动是独立于UBOOT或内核的串口驱动的,解压时输出的打印信息的相关的代码在/arch/arm/mach_davinci/include/mach/uncompress.h内。这里的串口输出代码很简单,只是往数据寄存器写数据,并没有对串口进行相关的配置,所以这里串口的正常输出需要依赖UBOOT对串口的正确配置。

楼主:
uncompress.h文件修改如下:
1 static u32 *get_uart_base(void)
2 {
3     if (__machine_arch_type == MACH_TYPE_DAVINCI_DA830_EVM ||
4         __machine_arch_type == MACH_TYPE_DAVINCI_DA850_EVM)
5         return (u32 *)DA8XX_UART2_BASE;
6     else
7         //return (u32 *)DAVINCI_UART0_BASE;
8         return (u32 *)DAVINCI_UART2_BASE; /* 这里修改为对应的寄存器基地址 */
9 }

  编译内核,通过刚才更新的UBOOT下载内核,并启动应该就可以看到熟悉的解压信息了:
  1. 1 Uncompressing Linux................................................................................................................................................................done, booting the kernel.

楼主:
3.1.2 修改内核驱动,改变内核调试串口
    因为内核启动时会对上面提到的几个寄存器作修改,所以需要修改/arch/arm/mach_davinci/board_dm646x_evm.c文件来确认2.1提到的寄存器的配置,同时需要使能UART1或UART2的时钟,默认情况下是只使能UART0的时钟。内核串口驱动就不需要修改了,因为也是16550的驱动,这份驱动也没有去配置串口的工作模式,所以UBOOT里配置了寄存器就行了,除非你想确认寄存器的配置,防止启动内核时寄存器被修改了或想控制串口的工作模式。
   使能UART1/2时钟:
1 static struct davinci_uart_config uart_config __initdata = {
2
3     .enabled_uarts = (1 << 0)|(1 << 1)|(1 << 2),
4
5 };

楼主:
重新编译内核,启动UBOOT,修改内核启动参数:
  1. setenv bootargs mem=76M console=ttyS2,115200n8 ip=192.168.15.23 root=/dev/nfs rw nfsroot=192.168.15.48:/home/jamie/dvsdk/filesysmin

下载内核,启动~~顺利的话就可以在UART2上输出系统的调试信息了: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Linux version 2.6.32-rc2-davinci1 (root@ubuntuSv) (gcc version 4.3.3 (Sourcery G++ Lite 2009q1-203) ) #107 PREEMPT Tue Oct 25 08:04:49 UTC 2011
CPU: ARM926EJ-S [41069265] revision 5 (ARMv5TEJ), cr=00053177
CPU: VIVT data cache, VIVT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ZMV-6467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DaVinci dm6467_rev3.x variant 0x1

网友A:
在UBOOT里涉及到上面几个寄存器的配置的是在dm6467_evm.c的初始化部分
达芬奇的芯片在视频应用很多的,监控系统常用。

网友B:
/* Enable USB */
37     REG(PINMUX0) &= ~(0x80000000);
原来这样就可以使能USB了。

网友C:
希望您还能看到我条消息。
可不可以启动信息还是uart0打印,在系统启动后,再打开uart1,然后uart1去与其它系统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