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64xDSP的EDMA基本概念

楼主(2015-05-29):
1. 基本概念

l  元素传输(Element transfer):在1D传输中,从源到目的的单个数据元素的传输,每个同步事件触发一个元素的传输。

l  帧(Frame):在1D传输中,一组元素组成一帧,元素可以连续也可以有间隔(通过元素索引),一个同步事件可以触发一帧的传输。

l  数组(Array):在2D传输中,一组连续的元素组成一个数组。一个事件可以触发一个数组的传输。

l  块(Block):一组数组或帧构成一个数据块,对于1D传输,块由帧构成,对于2D传输,块由数组构成。

l  一维传输(1D transfer):帧组成的1D数据块的传输,FRMCNT指明帧数,ELECNT指明组成帧的元素个数。

l  二维传输(2D transfer):帧组成的2D数据块的传输,FRMCNT指明数组个数,ELECNT指明组成数组的元素个数。

楼主:
2. 传输方式:

l  基于元素(Element)同步的1D1D传输:FS = 0,一个事件触发一个Element的传输。整个块完毕(FRMCNT = 0且ELECNT = 1)产生传输完毕中断。除最后一次传输结束外其它每次事件触发传输一次时产生Alternate Transfer Complete中断。

l  基于帧(Frame)同步的1D1D传输:FS = 1,一个事件触发一个Frame的传输。整个块完毕(FRMCNT = 0)产生传输完毕中断。除最后一次传输结束外其它每次事件触发传输一次时产生Alternate Transfer Complete中断。

l  基于数组(Array)同步的2D2D传输:FS = 0,一个事件触发一个Array的传输。整个块完毕(FRMCNT = 0)产生传输完毕中断。除最后一次传输结束外其它每次事件触发传输一次时产生Alternate Transfer Complete中断。

l  基于块(Block)同步的2D2D传输:FS = 1,一个事件触发整个Blcok的传输。整个块完毕(FRMCNT = 0)产生传输完毕中断。不产生Alternate Transfer Complete中断。

l  基于数组(Array)同步的1D2D传输:FS = 0,一个事件触发一个Array的传输。注意在这个方式,一维源的帧(Frame)必须是连续的。整个块完毕(FRMCNT = 0)产生传输完毕中断。除最后一次传输结束外其它每次事件触发传输一次时产生Alternate Transfer Complete中断。

l  基于块(Block)同步的1D2D传输:FS = 1,一个事件触发整个Block的传输。注意在这个方式,一维源的帧(Frame)必须是连续的,不能有间隔。整个块完毕(FRMCNT = 0)产生传输完毕中断。不产生Alternate Transfer Complete中断。

l  基于数组(Array)同步的2D1D传输:FS = 0,一个事件触发一个Array的传输。注意在这个方式,一维目的的帧(Frame)必须是连续的。整个块完毕(FRMCNT = 0)产生传输完毕中断。除最后一次传输结束外其它每次事件触发传输一次时产生Alternate Transfer Complete中断。

l  基于块(BLCOK)同步的2D1D传输:FS = 1,一个事件触发整个Block的传输。注意在这个方式,一维目的的帧(Frame)必须是连续的。整个块完毕(FRMCNT = 0)产生传输完毕中断。不产生Alternate Transfer Complete中断。

网友A:
基于元素(Element)同步的1D1D传输:FS = 0,一个事件触发一个Element的传输。整个块完毕(FRMCNT = 0且ELECNT = 1)产生传输完毕中断。很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