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MK10DN32VLH5

楼主(2015-05-29):
最近在用MK10DNVLH5做一个传感器板卡(以前只简单学习过C语言和51单片机,可以认为软件基础很差),所以没有资料,拿着这个MCU不知道如何下手,请群里的高手们指导一下,该看些什么资料,该怎么去学习,另外我打算用KDS2.0进行编程,这个软件有相应的教程吗?请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
首先,感谢你选用飞思卡尔的K10芯片,
针对K10,飞思卡尔是没有专门的板子的,但这不妨碍学习它,因为K系列芯片之间绝大多数的模块都是一样的,且是互通的,
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到官网购买FRDM-K22F板子,你可以到官网去下载板子的原理图,快速使用手册,而且FSL提供的KSDK(用于Kinetis MCU的软件开发套件)就有基于FRDM-K22的例程,
其中就有基于KDS开发工具的。
FRDM-K22F界面: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ab=Design_Tools_Tab
SDK界面: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amp;lang_cd=zh-Ha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你选用飞思卡尔的K10芯片,
针对K10,飞思卡尔是没有专门的板子的,但这不妨碍学习它,因为K系列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