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采样到交流电压信号后怎么进行滤波和AD值修正

楼主(2015-05-29):
380的电压进来后经过电路降压,提高波形后,AD口测得交流电压,然后怎么对其进行滤波和AD值修正啊

网友A:
你要用到互感 器吧,直接肯定测不到啊,频率高点,根本不用修正啊,如果测交流频率建议用比较器做个过零检测啊,那个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到互感 器吧,直接肯定测不到啊,频率高点,根本不用修正啊,如果测交流频率建议用比较器做个过零检 ...

用精密电阻采样的

网友B:
精密电阻分压啊,那个后面需要运放啊,不然容易引入干扰。

网友A:
采样后需要处理一下吧,不处理不好弄啊。

网友C:
对偏差太大的采集点清除掉,太小的也清除掉,也就是在验算范围内的都是合法的,范围外的都非法。

网友D:
如果是我连续读,测试交流最大值。
同时注意6楼提到的 合法的。

网友C:
把那个偏离多的数据剔除了,比如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

网友:
精密电阻贵不贵啊,与普通电阻比,这个需要用精密运放隔离吗

网友A:
比较简单的就是用数字滤波技术。

网友:
不知道楼主采样后的峰峰值是多少啊?不会还是380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