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大神们给分析分析电路这个运放电路

楼主(2015-05-29):
下图放大电路中,电容的作用什么?请高人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顶楼上, rc网络可保持光电管的信号, 即增大采样时间.

网友B:
RC低通滤波,可以根据RC求出截至频率,在这频率之上反馈短路,没有放大作用,避免了OP自激,保证电路能在截至频率之下稳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