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各位路人帮我猜一个DC-DC电路

楼主:
此电路是我看一个板子猜测的,没有原理图,所有不清楚。 下面讲一下我认知的;
     3v电路DC-DC升压到3.3V,没有用DC-DC芯片,用了一下元器件:  lmc555(频率),mos管,两个电感,还有不知道了。  估计没人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只想想请教下,谁用过lmc555做过DC-DC升压电路。

网友A(2015-05-31):
我猜猜:应该是反激式升压电源。画出原理图,看看拓扑结构就清楚了。555应该是作为PWM脉冲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猜:应该是反激式升压电源。画出原理图,看看拓扑结构就清楚了。555应该是作为PWM脉冲发生器。 ...

从davis 采集板上看的一个电路,没有电路图,只知道要把不到3V的电池升压再经过线性稳压芯片降到3V,为啥不用DC-DC芯片呢.

网友B:
给你个图,是个思路,555产生方波,功率管扩流,后面的电路原理供分析用,估计是好多年前的人设计的,现在的升压芯片很多

楼主(2015-07-02):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图,是个思路,555产生方波,功率管扩流,后面的电路原理供分析用,估计是好多年前的人设计的,现在 ...

嗯,十几年前的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