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正在自学51系列单片机和滤波器,望前辈给点建议或者方法,在下感激不尽!

楼主(2015-05-29):
现在正在看郭天祥的单片机教学视频,讲的很基础,我是不是应该去买板子自己调试调试,暑假在学校参加电子设计大赛培训,刚自学完滤波器的设计,但还不知道怎么用,听说有源滤波器使用的最多,能简单的跟我讲讲是怎么用的吗?我将万分感激!

网友A:
有源滤波器部分,建议好好看书,先看教科书,模拟电路中的相关部分,再去看运放应用电路方面的书。至于是不是应该买板子自己动手,那绝对应该,不如此根本学不会电子技术,只看书没用。不过,是不是买某品牌的什么学习板倒未必,做实用DIY项目才是最佳的学习手段。

网友B:
1、有源、无源滤波器在产品中用的都比较多;
    看电路的要求,参考别人的设计就行了;
2、买板子干啥啊?
    学校应该很多实验箱,有空把学校有的实验箱都实践一遍就很不错了;

网友C:
51就一个最小系统,照着原理图焊接一个就行,需要什么外设以后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