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技术交流] 欧拉角 与姿态矩阵

楼主(2015-05-29):
使用不同的旋转顺序时得到不同的姿态矩阵,那么得到的欧拉角是不是也不一样呢?那么表示飞行器姿态一样吗?

网友A:
欢迎加我QQ交流四轴飞行器  398426553

网友B:
在程序里面如果直接用欧拉角旋转矩阵会牵扯到很多三角函数,加重了处理器的负担。而且不同的的顺序有不同的矩阵表达式,所以转化成四元数来描述旋转更好

网友C(2015-06-29):
楼上所言正确,姿态角表示的姿态和顺序有关,不同的顺序,相同的姿态,对应的姿态角不一样,不过小角度范围内误差不大,这点很重要,不过建议用四元数来表示,这样不涉及到一些奇点,这样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