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芯片lan9311驱动问题

楼主(2015-05-29):
各位大虾,我现在在使用lan9311这块芯片,但是老是遇到数据发送终止的问题,原因估计是No Carrier引起的,因为每次终止时总能读取到No Carrier这个错误状态。不明白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请问有没有懂网卡驱动的,这个是什么情况?先谢过

网友A:
手册上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说

是呀,我也看到了,但是还是没说清楚这个no carrier是什么情况,发生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太感动了,终于有人回复我了T_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呀,我也看到了,但是还是没说清楚这个no carrier是什么情况,发生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太感动了, ...

建议你仔细翻翻datasheet,其他地方也有说到carrier。我没仔细看

网友(2015-07-17):
问题描述的不够清晰,你使用的平台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