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偏暗

楼主(2015-05-29):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过热过时都会造成光衰,要求加工按元件焊接规范。

是贴片的

网友B:
自己算算驱动电流,再看看LED的手册。

网友C:
0.3mA电流是稍微小了一些,不过3%偏暗,应该是器件一致性不好,或者生产时有损坏。

网友D:
驱动电流严重偏小,能有97%通过,这家的LED还是够好的了。

楼主:
这个是红绿双色灯来的,奇怪的是相同的阻值,绿灯偏亮很多,只能调这么小电流(红灯阻值几K,绿色几十K)

才能出混合色(橙色)的效果。
现在造成有3%的绿灯偏暗,其他97%都能出橙色的效果

楼主:
拿到规格书了,出现部分绿灯偏暗的原因是电流太小,不在线性区的原因吧?

网友E:
真无语了。。。。红绿双色封装在一起就该用相同阻值的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无语了。。。。红绿双色封装在一起就该用相同阻值的限流电阻??

刚拿到规格书,规格书写,绿灯的光强是红灯的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