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电源芯片现象,求解释

楼主:
用了一个普通的MP2494电压转换芯片,5V转4V,贴了几片PCB样片,但遇到同样一个现象:
1. 实际供电电压4.9V,输出电压跳动,短时间在4.3V,大部分时间在3V左右;
2. 实际供电电压给到5.1V以上,输出电压才稳定在4V,此时再把5.1V的输入电压逐渐往下降,一直到4.6V,输出都是正常的4V左右
3. 规格书中的参考图,输入8V~5.5V,输出5V@2A,所以输入输出压降在0.5V应该正常。

各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电路基本是按照参考设计来的。

网友A(2015-05-30):
5V转4V就不要用这样的片子了,占空比太大了,这样的片子不适合。
规格书中的参考图,输入是8V~55V,不是5.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ternal Bootstrap Diode

外接了1N4148,没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转4V就不要用这样的片子了,占空比太大了,这样的片子不适合。
规格书中的参考图,输入是8V~55V,不是5.5 ...

这个电路来自一个公司的参考设计,因为电流要求比较大,LDO大部分在1A以下,所以用了这颗,标称是2A。

网友C:
要换输入最小电压在4V以下的DC-DC,这个应用,选2.5V~8V输入的DC-DC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换输入最小电压在4V以下的DC-DC,这个应用,选2.5V~8V输入的DC-DC比较好

有pin-2-pin的DCDC推荐么?电流能到2A的这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来自一个公司的参考设计,因为电流要求比较大,LDO大部分在1A以下,所以用了这颗,标称是2A。
...

2A对DC-DC来说就不算什么较大电流了。

网友D:
兄弟 这个片子的压差是3V呢。我用过这个另一个型号的 也是压差3V。 你如果输入电压不是很高,压差小点的话 可以AP1513可以 这个芯片差压小点。我记得是1V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兄弟 这个片子的压差是3V呢。我用过这个另一个型号的 也是压差3V。 你如果输入电压不是很高,压差小点的话  ...

3V太夸张了点。
这个片子满载输出最大占空比在8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2A对DC-DC来说就不算什么较大电流了。

我说对LDO来说,2A算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 这个片子的压差是3V呢。我用过这个另一个型号的 也是压差3V。 你如果输入电压不是很高,压差小点的话  ...

没有3V吧,不可能,没看完我写的帖子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太夸张了点。
这个片子满载输出最大占空比在85%左右。

是的,规格书上大概是85%的样子,那4V输出的话,理论上输入只要4.7V啊,实际上要接近5.1V才行。

网友D:
Under-voltage lockout (UVLO) is implemented to protect the chip from operating at insufficient supply voltage. The UVLO rising threshold is about 3.0V while its falling threshold is a consistent 2.6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规格书上大概是85%的样子,那4V输出的话,理论上输入只要4.7V啊,实际上要接近5.1V才行。 ...

你要考虑效率

网友A:
另外5V输入也有波动,能保证一直都在5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5V输入也有波动,能保证一直都在5V以上?

这个。。。哈哈从示波器看波动还是很小的。

网友E:
EN脚加个软起应该会有帮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EN脚加个软起应该会有帮助吧

你说的软起是指拉个GPIO控制EN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软起是指拉个GPIO控制EN么?

EN脚对地加个电容,启动时间根据RC充电时间至EN识别电平计算
规格书没看,方法不一定能行,试一下吧

楼主(2015-10-31):
引用 网友A:
5V转4V就不要用这样的片子了,占空比太大了,这样的片子不适合。
规格书中的参考图,输入是8V~55V,不是5.5 ...

谢谢,最后还是只能提高输入电压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