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控制12V交流快速通断,大家一般会采用什么器件去开关它?

楼主(2015-05-30):
单片机PWM控制12V交流快速通断,大家一般会采用什么器件去开关它?
一般情况下交流可以用固态继电器,但固态继电器的通断电压在12V的时候很难关得断,有哪位同行做过相类似的控制?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通断?
这里先谢谢各位同行了.

网友A:
1、快速通断,快到什么程度?
2、电压知道是12V交流,电流需要多大?

网友B:
这样的提问,拒绝回答

网友C:
楼主确实应该说清楚要求。

网友D:
双MOS
MOS SSR

网友E:
我想MOS管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快速通断,快到什么程度?
2、电压知道是12V交流,电流需要多大?

速度不算快1K就能可以的,电流5A左右,不知高人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SSR没有能可靠的切断这么低电压的。MOS的方案不知道怎么个控制法,交流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提问,拒绝回答

我可能没有说清楚,也可能是你还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应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速度不算快1K就能可以的,电流5A左右,不知高人有什么好办法。

5楼说了:双MOS。
另一种方法是桥式整流加MOS,但此法压降太大,不如双MOS。

网友D:
引用 楼主:
SSR没有能可靠的切断这么低电压的。MOS的方案不知道怎么个控制法,交流MOS? ...

SSR不是只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