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5的触摸

楼主(2015-05-30):
学习过程中的资料,分享下。

楼主:
大家可以看看

楼主:
1.1    摘要
本文档为在  PSoC 3  和  PSoC 5  系列器件中构建  CapSense  应用程序提供设计指导。它面向熟悉电容式感应技术并且
为其应用选择了  PSoC 3  和  PSoC 5  系列器件的设计工程师。若要全面了解  CapSense  技术,请参见  CapSense  入门,
查看本文档包含的一般设计指南与完整的产品供应。
1.2    赛普拉斯  CapSense 文档体系
图  1 -1  和表1 -1   汇总了赛普拉斯  CapSense

  的文档体系。开发人员通过这些资源能够快速访问成功完成  CapSense
产品设计所需的信息。图  1 -1   显示的是典型的电容式感应产品设计周期流程;本指南中的信息与突出显示为绿色的主
题关联性最大。表1 -1   提供图 1 -1   中每个编号任务的支持文档链接。

楼主:
1.3    PSoC 3  和  PSoC 5  系列的  CapSense 特性
PSoC 3  和  PSoC 5  是真正的可编程嵌入式片上系统,在同一芯片中集成了可配置的模拟和数字外设功能、存储器和微
控制器。由于具备高度灵活性,PSoC 3  和  PSoC 5  在实现  CapSense  的同时也可实现多种其他功能。支持此灵活性的
功能主要有:
器件功能
   PSoC 3  配有  67 MHz 8051 CPU;PSoC 5  配有  67 MHz ARM Cortex- M3 CPU
   PSoC 3  配有高达  64 KB  的闪存、8 KB SRAM  以及  2 KB EEPROM ;PSoC 5  配有  256 KB 的闪存、64 KB
SRAM 、以及  2 KB EEPROM
   24 通道  DMA
   最多  72 个  I/O  引脚
   低功耗模式
   PSoC 3  在睡眠模式下的电流为  1 µA;PSoC 5  在睡眠模式下的电流为  2 µA
   PSoC 3  在休眠模式下的电流为  200 nA;PSoC 5  在休眠模式下的电流为  300 nA
   模拟
   具有  8  至  20 位分辨率的可配置  Delta-Sigma ADC
   最多四个比较器、运算放大器、DAC 和多功能模拟模块
   PSoC 3  具备  0.1% 的内部带隙电压参考
   数字
   最多可有  4  个  16 位可配置定时器、计数器和  PWM  模块
   最多  24 个基于可编程逻辑器件  (PLD)  的通用数字模块  (UDB)
   各种封装:QFN、SSOP 和  TQFP
   任何  GPIO 都具有  LCD 直接驱动功能,最多可驱动  46 × 16  行
   I
C、UART、全速  USB、SPI  和  CAN 通信接口

楼主:
CapSense 特性
   支持  CapSense  按钮、滑条、矩阵按钮和接近传感器的组合
   支持最多  61 个电容式传感器、全部  GPIO 引脚均支持  CapSense
   通过集成式  API  开发固件
   支持防水设计
   双通道设计:资源充足,可同时扫描两个传感器
   SmartSense™  自动调校
   在加电或运行期间自动设置和监测调校参数
   设计的可移植性  —  对用户界面设计中的更改自行调校
   补偿运行期间产生的环境变化
   检测触摸低至  0.1 pF

楼主:
2.1    CapSense 基本原理
CapSense  是一种触摸感应技术,用于测量将其指定为传感器的各个  I/O  引脚的电容。如图2 -1 所示,各个传感器引脚
的总电容可以建模为在同一设计中包含  Cx1 、Cx2 至Cxn 等  n  个传感器的电容值的等效集总电容器。CapSense  器件
的内部电路将各个Cx 的大小转换为数字代码进行保存和处理。
CapSense  技术要求将外部电容  CMOD  连接到器件的某个引脚。

楼主:
图2 -2   显示如何使用走线、过孔或在必要时同时使用二者将每个传感器  I/O  引脚连接至传感器板。外覆层是传感器板上
面的非导电性覆盖层,这构成了该产品的触摸式接口。当手指与外覆层接触时,人体组织的导电性以及巨大的质量会等
效产生一平行传感器板的接地导电层。此排列构成一个平行板电容器,其电容如下:
       E0ErA
Cf = -------------
           D
                                                                                                    公式 1
其中:
ε0
  =  空气介电常数
εr
  =  外覆层的绝缘常数
A =  手指与传感器板外覆层的接触面积
D =  外覆层的厚度

楼主:
手指未接触传感器时的传感器电容称为寄生电容  CP。寄生电容由  CapSense  器件内部寄生电容与耦合电场共同产生,
其中后者是在传感器板、走线和过孔、以及接地层等系统中的其他导体、其他走线、产品机壳或外壳中的任何金属之间
耦合产生的。由于寄生电容  CP   和手指电容  CF
  均用于连接传感器引脚与地面,因此两者彼此平行。因此,当手指接触
传感器时的传感器引脚的总电容  CX  是寄生电容  (CP)  和手指电容  (C
F
)  的总和。
当手指未接触传感器时,传感器引脚总电容为:
P X
C C =                                                                                                    公式 2
当手指接触传感器时,传感器引脚总电容等于  CP  与  CF
  之和。
F P X
C C C + =                                                                                                    公式3
CapSense  器件将称为原始计数的数字计数表示为  CX。手指接触通过原始计数的增加来测定。一般情况下,CP  的值远
大于  CF
  值。CP  的范围通常为  6 pF 至  15 pF ,但在极端情况下可以高达  45 pF 。CF
  的范围通常为  0.1 pF 至  0.4 pF 。
调校  CapSense  系统时,CP 的大小至关重要。要获得最佳性能,CP  应尽量保持较低数值。

楼主:
2.2    CapSense 感应方法 —  CapSense Sigma Delta (CSD)
CapSense Sigma Delta (CSD) 是一种电容式感应方法。CSD 方法可提供比其他感应方法更佳的性能。图2 -3   所示为
CSD 方法的框图。CSD 方法要求具备一种名为调制电容  (CMOD)  的大积分电容器。传感器电容  CX  同时连接到开关
Sw1 和  Sw2 ,从而形成开关电容模块。开关  Sw1 连接  CX  到  CMOD,而开关  Sw2 连接  CX  与地面。Sw1   和  Sw2 交替开
关,不会产生重叠。带有开关  Sw1 和  Sw2 的  CX  可为  CMOD  提供放电路径。
恒流源通过开关  Sw3 连接至  C MOD。当关闭  Sw3 时,电流源为  CMOD  充电。Sigma delta 转换器可将  CX  的电容转换为
数字计数。CMOD  作为输入信号连接到  sigma delta 转换器。基于其输入,sigma delta 转换器将控制开关  Sw3 。Sigma
delta 转换器控制该开关以便将  CMOD  的平均电压维持在参考电压的水平。控制开关  Sw3 的  Sigma delta 控制器的输出
在  图2 -3   中显示为“比特流”。比特流表示开关  Sw3 的占空比。
开关  Sw3 的占空比与  CX  值成正比。例如,较大的  CX  值将产生较大的  CMOD  放电流。要将  CMOD  电压维持在参考电压,
sigma delta 转换器应增大 Sw3 的占空比。

楼主:
使用计数器将比特流转换成数字值,即原始计数。原始计数由高级算法进行解析,以求解传感器的状态。图2 -4   所示为
一段时间内的原始计数图。当手指接触传感器时,CX  增大  CF ,且原始计数将成同比例增大。通过比较原始计数与预定
阈值之间的差值,固件中的高级决策逻辑将决定传感器是处于  On(开启)还是  Off(关闭)状态。

楼主:
有关赛普拉斯  CSD 感应技术的深入探讨,请参见  PSoC 3、PSoC 5  体系架构  TRM。

楼主:
2.2.1    CSD 方法的其他形式
CSD 方法的实现有多种形式。图2 -3   所示为“IDAC  源电流方法”框图。
以下所示为  CapSense CSD 的其他形式。
IDAC  灌电流方法:  在此方法中,IDAC  对  CMOD  放电而传感器对  CMOD  充电。
外部电阻方法:除了使用外部电阻取代  IDAC  对  CMOD  放电之外,该方法基本上与  IDAC  灌电流方法相似。注:此方法
因为不需要使用  DAC,从而节省了  资源,但是需要外部电阻的协助。外部电阻称为“泄露电阻”。
这三种实施形式将在电流源方法一节中详细讨论。

楼主:
2.3    SmartSense™ 自动调校
CapSense  系统的硬件配置为通过扫描传感器和固件来处理原始数据。CapSense  系统的硬件和固件拥有若干参数,可
用于确定  CapSense  系统的运行方式。这些参数应调校为最优值,以使  CapSense  系统实现最佳性能。调校过程是确
保正常的系统运作和愉快的用户体验的关键步骤。
SmartSense™   是由电容感应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导者赛普拉斯研发的一项先进技术。SmartSense  是一种精密算法,可
自动优化多媒体按钮、打印机、蓝牙耳机等一系列应用中的  CapSense  性能。目前市场上常见的众多微控制器解决方
案均需要客户对多个参数进行识别和优化,这使调校过程变得相当耗时。SmartSense  使赛普拉斯  CapSense  成为市
场上最简单易用的解决方案,可以显著缩短产品的上市时间。
SmartSense  也称为自动调校。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自动调校与手动调校一节。

楼主:
PSoC 3  和  PSoC 5  器件是可编程器件,具备一系列丰富的模拟和数字资源。这些器件通过多种独有特性实现
CapSense_CSD 方法。由于这些器件非常灵活且资源丰富,因此除  CapSense  之外,还可在系统中执行多种其他功能。
在  PSoC 3  和  PSoC 5  中实现  CapSense_CSD阐释了在  PSoC 3  和  PSoC 5  器件中实现  CapSense_CSD 的方式。
PSoC 3  和  PSoC 5 CapSense  设计的独有特性阐释了  PSoC 3  和  PSoC 5  器件提供的  CapSense  所具备的独一无二的
特性。CapSense PLUS 介绍 PSoC 3  和  PSoC 5  如何在实现  CapSense  的同时执行系统中的多种其他功能。

楼主:
3.1    在 PSoC 3  和  PSoC 5  中实现  CapSense_CSD
图3 -1   显示  CapSense  如何在  PSoC 3  和  PSoC 5  器件中实现  CSD 方法。请参见  CapSense  感应方法  —  CapSense
Sigma Delta (CSD)了解  CSD 方法的工作原理。大电容  CMOD  外部连接到  PSoC 3  或  PSoC 5  器件。传感器电容  CX  通
过与开关  Sw1 和  Sw2 连接形成开关电容。PSoC 3  和  PSoC 5  拥有多达  4  个  DAC 资源。CapSense  使用其中一个
DAC 来实现电流源。开关由非重叠的时钟(开关时钟)进行控制,如下图所示。称为模拟复用器总线  (AMUXBUS)  的
模拟总线同时连接  CMOD、CX 、电流源和  sigma delta 转换器输入。
开关电容  CX    将对  CMOD  持续放电。IDAC  对  CMOD  充电,使之回到参考电压。Sigma delta  转换器控制  IDAC  以使
CMOD  电压始终保持在参考电压  (Vref)  附近的范围内。Sigma delta  转换器输出一个比特流,经由计数器计算可提供称
为原始计数的数字输出。PSoC 3  和  PSoC  5  中的  CPU 通过处理原始数据来确定传感器的  ON/OFF(开启/ 关闭)状态。
图3- 1 所示为“IDAC 源电流” 框图。有关其他方法,请参见电流源方法一节。

楼主:
3.2    PSoC 3  和  PSoC 5 CapSense  设计的独有特性
3.2.1    单通道设计与双通道设计
PSoC 3  和  PSoC 5  器件拥有充足资源,可同时扫描两个传感器。这将全部传感器的总体扫描时间缩短了一半。缩短扫
描时间可延长按钮开/ 关检测的响应时间,同时降低平均功率损耗。
但是,使用双通道时消耗的资源是使用单通道时的两倍。当设计中的传感器数量超过  20 个时,建议使用双通道。通道
数量对如何在工具中选择双通道设计进行了阐释。

楼主:
3.2.2    屏蔽电极和保护传感器的应用
屏蔽电极和保护传感器应用于防水设计。如果您的应用要求耐水滴和潮气,则应使用屏蔽电极。如果您的应用要求接触
面能够耐水流,则应同时使用屏蔽电极和保护传感器。屏蔽电极是传感器的边缘区域,如图3 -2   所示。屏蔽电极与器件
I/O  引脚相连,该器件可通过与传感器引脚相同的开关信号驱动屏蔽电极。由于屏蔽电极和传感器引脚通过相同的信号
进行驱动,因此两者之间的电容可抵消。传感器和屏蔽区域中的部分水膜或水滴将被有效地消除。屏蔽电极还可降低传
感器的总寄生电容  CP 。所需的屏蔽电极的数量取决于电路板面积和屏蔽区域。如果屏蔽电极区域较大,则必须使用多
个  I/O  引脚才可驱动屏蔽区域。
保护传感器可用于检测传感器表面是否存在水滴等液体。CapSense  器件采用与其他传感器相同的扫描方式扫描保护传
感器。但是,保护传感器应以包含整个触摸区域的方式进行布线。通常,保护传感器沿着电路板触摸感应区域的外围进
行布线,如图3 -2   所示。当保护传感器上存在液体时,该传感器将被激活并禁止对固件中的其他传感器的扫描,以防止
误报手指触摸。
屏蔽电极和保护传感器一节阐述了如何启用屏蔽电极和保护传感器。

楼主:
3.2.2.1 应用于屏蔽电极的  SIO  引脚
PSoC 3  和  PSoC 5  器件拥有特殊的输入/ 输出  (SIO)  引脚,这些引脚具有可编程“逻辑高电平”这一独特特性。这意味着
SIO  的逻辑高电平不是固定到  VDD  而是可编程为用户定义的电压。
当  SIO  作为  CapSense  的屏蔽电极使用时,这一特性尤其重要。当屏蔽电极中的信号与  CapSense  传感器中的信号一
致时,屏蔽电极将发挥最大作用。为使屏蔽电极有效,可将  SIO  引脚逻辑高电平编程为与  CapSense  传感器相同的电
平。在将“IDAC  源电流”用作电流源方法的  CapSense  设计中,可以将  SIO  引脚作为屏蔽电极进行使用。请参见电流源
方法一节了解不同的电流源方法。

楼主:
3.2.3    电流源方法
PSoC 3  和  PSoC 5  中的  CapSense CSD 具有三种不同的实现方式,如下所述。这些实现方式主要在电流检测和电流
源方面存在差异。
1.   IDAC  源电流  –   在此配置中,CapSense  传感器在  CMOD  和  GND 之间连续切换,以消除来自  CMOD  的电荷。IDAC
配置为源电流模式且在  CMOD  电压低于电压参考时为打开状态。IDAC  使电荷返回至  CMOD。IDAC  在回路中打开/
关闭,以将  CMOD  电压维持为电压参考。注:传感器在  GND 和  CMOD  电压(电压参考)之间进行切换。图3 -3   所
示为  IDAC  源电流的框图。

楼主:
2.   IDAC  灌电流  –   在此配置中,Cap Sense 传感器在  VDD  和  CMOD  之间连续切换,以向  C MOD  传输电荷。IDAC  配置
为灌电流模式且在  CMOD  电压高于电压参考时为打开状态。IDAC  可消除从  C MOD  返回的电荷。IDAC  在回路中打
开/ 关闭,以将  CMOD  电压维持为电压参考。注:传感器在  VDD  和  CMOD  电压(电压参考)之间进行切换。图3 -4
所示为  IDAC  灌电流的框图。

楼主:
3.   外部电阻(泄漏电阻)-  除使用外部电阻代替  IDAC  使  CMOD  放电之外,此配置基本上与  IDAC  灌电流相同。此模
式需要使用外部电阻,但保存  DAC 资源。在此配置中,CapSense  传感器在  V DD  和  CMOD  之间连续切换,以向
CMOD  传输电荷。当  CMOD  电压高于电压参考时,外部泄露电阻将接地。外部泄露电阻可消除从  CMOD  返回的电荷。
在回路中打开/ 关闭外部电阻对地连接,可将  CMOD  电压维持在电压参考。注:传感器在  VDD  和  CMOD  电压(电压
参考)之间进行切换。图3 -5  所示为外部电阻方法的框图。

楼主:
前两种方法采用内部电流  DAC (IDAC)  为  CapSense  操作提供电流。而第三种方法,需要使用称为泄露电阻的外部电
阻为  CapSense  操作提供电流路径。此方法不使用内部  DAC。注:基于不同的部件编号,PSoC 3  和  PSoC 5  器件中
最多包含四个  DAC。如果设计中的其他功能使用了全部  DAC,则可对  CapSense  使用外部电阻方法。这三种实现方
法之间的差异如表3 -2   所示。电流源一节介绍了如何在工具中选择电流源方法。

楼主:
3.2.4    自动调校与手动调校
电容式触摸解决方案通常借助若干硬件和固件参数来确保系统中的触摸操作正常。这些参数调校应调校为最优值,以实
现高质量的触摸界面用户体验。目前市场上所有电容式触摸解决方案都通过监测结果的方式进行手动调校。赛普拉斯为
CapSense  提供了  SmartSense(也称为自动调校)这一独特功能,通过它,所有参数都可设置为最优值。这降低了设
计周期时间并严格控制工艺变化。
赛普拉斯还提供了手动调校  CapSense  参数的选项。如果用户需要加强参数控制并且传感器的寄生电容  (CP)  较高时,
仍将需要进行手动调校。
请参见自动调校功能自动调校功能和手动调校功能,了解自动调校和手动调校各自的优点。用户应基于不同的设计要求
选择合适的调校方法。有关如何在工具中选择调校方法的信息,请参见调校方法  一节。

楼主:
3.2.4.1 自动调校功能
  缩短了设计周期时间
电容式触摸应用的设计流程涉及所有传感器的调校。这也是最耗时的一个步骤。此外,当将相同的设计移植到不同
的模型或者当  PCB 或传感器布局的机械尺寸发生更改时,还需要进行重复调校。自动调校通过自动设置所有参数
解决了调校和重复调校的问题。图3 -6   显示了典型电容式触摸器件和支持自动调校的  CapSense  器件的设计流程。

楼主:
以下示例说明当将设计从一个模型移植到具有相同特征但大小不同的另一模型时如何通过自动调校节省了大量时间。
图3 -7   和图3 -8   显示的是分别针对  21 英寸和  15 英寸笔记本机型设计的多媒体按键。这些按键均是电容式触摸按
钮,具有相同的功能和尺寸。但是,在这两种机型之间不能直接移植设计。在  21 英寸笔记本机型上按键之间的间
距通常相对较宽、按钮和电容式感应器件之间的走线相对较长。因此,针对不同的机型应重新调校设计。但是,借
助自动调校,开发人员可以将相同的设计移植到其他机型中,从而大大缩短了产品设计周期。

楼主:
工艺变化
个别传感器的寄生电容可能由于  PCB 制造过程中的工艺变化或多源供应链中供应商之间的误差而有所差异。当不
同单元之间的预期  CP  误差较大时,需要重新调校各参数。自动调校功能可自动为各个器件设置参数,因而它将密
切关注产品不同单元之间的工艺变化。
  易用性
自动调校不需要用户具备  CapSense  方面的专业知识便可进行应用设计。应用开发人员无需了解众多参数,仍能
确保设置最优值。自动调校使开发人员的工作变得更简单,并缩短了开发时间。

楼主:
3.2.4.2 手动调校功能
  更好地控制参数
更好地控制参数。在某些情况下,用户希望能够控制参数。当处于噪声较大的环境中,则需要手动调校,如下面示
例所示。
示例:假设系统中存在很大噪声的情形。使用自动调校时,由于较大的噪声会误触发按钮,因此无法进行自动调校。
使用手动调校时,由于手指阈值增大,因此避免了噪声触发按钮。
  较高的寄生电容  (CP)
自动调校支持  5 pF 至  45 pF  的寄生电容。如果由于走线较长或按钮较大致使寄生电容高于  45 pF ,则应使用手动
调校。CapSense  性能调校阐述了自动调校和手动调校的调校和监控过程。
  错误检测算法
自动调校在启动时进行参数设置并在运行时保持该设置。系统不保证在每次启动时将这些参数设置为相同的值。通
常,错误检测算法通过与闪存中的预存值进行比较来检查当前值。由于这些值是动态变化的,因此很难通过自动调
校写入错误检测算法。
请考虑以下示例:通过错误检测算法检查基准线计数是否接近出场闪存中所存储的值。假设基准线计数在扫描分辨
率为  12 位时的存储值为  3000。基准线计数是寄生电容的平均计数,扫描分辨率是电容测量的分辨率。有关上述
术语的解释,请参见原始计数和扫描分辨率。使用自动调校时,该算法可将扫描分辨率参数值设为  13 位。这一设
置的依据是器件存储中的物理或环境条件的变化。当自动调校将扫描分辨率设为  13 位时,基准线计数为  6000,
该数值与  3000 计数的预存值不一致。这表明参数中的动态变化使其难以写入错误检测算法。

楼主:
更低的  RAM 和闪存使用
自动调校算法要求更多的闪存和  RAM。表3 -3   显示了含有四个传感器的  CapSense  项目所需的内存。

楼主:
3.2.5    PSoC 3  和  PSoC 5  的无阻塞结构
CapSense  扫描主要包含以下阶段:
1.   扫描前处理:准备要扫描的硬件
2.   硬件扫描:实际硬件扫描
3.   扫描后处理:处理并保存结果
第一和第三阶段需要使用  CPU 执行代码,但第二阶段不需要  CPU。PSoC 3  和  PSoC 5  中  CapSense  的代码结构设
置为  CPU 无需等待第二阶段完成。相反,CPU 将继续执行下一行代码,并且硬件在完成扫描时生成  CPU 中断,继而
CPU 将在  ISR  中执行扫描后处理。在同时存在  CapSense  和其他应用且  CPU 必须应用于全部应用时,这种非阻塞架
构十分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