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请教79F166A的P44设置为IO

楼主(2015-05-30):
我想把P44设置为IO驱动指示灯,以下是设置代码
        ADCON = 0x00;
        ADCH = 0x00;
        P4PCR = 0x00;
        P4CR = 0x1e;
        P4 = 0x00;
可是在仿真时有时P4CR值会是0x1e,有时为0,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那么实际现象如何?建议LZ把其他代码注释掉,单纯驱动IO测试看看

楼主:
试过了,没有用,

楼主:
谢谢关心,问题解决了,是因为另外的端口有干扰,程序转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