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使用STM8L 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5-05-30):
rt, 做一个遥控器,在没有使用AD时,进入halt() 功耗正常, 为什么开启AD功能后,进入halt() 功耗有1.3mA,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ADC1, DISABLE); //ID完成,关闭ADC CLK
ADC_DeInit(ADC1);//ID完成,关闭ADC

这样关闭AD,也是1.3mA, 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A:
除了时钟,引脚等相关的都关了看看;

网友B:
参考官方例程

网友C:
/* 这个很重要,在低功耗模式下关闭内部参考电压 */
    PWR_UltraLowPowerCmd(ENABLE);
    PWR_FastWakeUpCmd(ENABLE);
试一试这个  再将是用的ad   I/O口设置成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推挽输出低 试一试

楼主要是可以了 给说下 我也学习学习  刚开始学习stm8l系列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