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SP430F6736串口通信引脚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5-05-30):
请问MSP430F6736这块芯片与PC进行串口通信时要使用哪两个引脚?(通信模式为USCI_UART),求解答~

网友A:
这个ic有eUSCI_A0, eUSCI_A1, and eUSCI_A2三个支持配置成uart的模块

不同的模块使用的io是不同的。

楼主:
哎呀,我应该好好看数据手册的,那个上面应该有的。

网友A:
是的,手册上都有,你要看仔细了。

网友B:
6系列的还没用过呢

网友C:
这个芯片的UART的管脚定义的不太好找的

楼主:
谢谢大家给我讲解,受益颇深,现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