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功放输出端的电阻47R串电容104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5-05-30):
我发现加信号(特别是大信号)时输出端的那个47R的电阻很热,都发黑了。不加信号就没有事。请问哪位同志给个方法怎样改善这个问题呀,是什么原因会这样呢?谢谢

网友A:
没有信号,电阻两端没有电压,当然不会发热。

如果发热很厉害,应该计算一下电阻实际功耗是多少,然后放足够余量(通常加倍),选用额定耗散功率合适的电阻。

网友B:
上电路图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