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12f675单片机实现按键后,led亮一分钟!

楼主(2015-05-30):
新手请教!对GPIO设置,在debug中Gpio没有变化!
#include<pic.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3185);
uint intnum;
void main()
{
TRISIO=0;
GPIO=0X20;

        while(1)
        {
                if(GP5==1)
                {
                        GP0=1;
                        INTCON=0xc0;
                        PIE1=0x01;
                        TMR1L=(65536-50000)%256;
                        TMR1H=(65536-50000)/256;
                        T1CON=0X01;
                        if(intnum==1200)
                        {
                                intnum=0;
                                GP0=0;
                        }
                }
        }
}
void interrupt time1()
{
TMR1IF=0;
TMR1L=(65536-50000)%256;
TMR1H=(65536-50000)/256;
intnum++;
GPIO=0X21;
}

网友A:
程序能否进中断? 1分钟你是要等多久呢?设个断点看能否进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能否进中断? 1分钟你是要等多久呢?设个断点看能否进中断。。。。

debug里面没有进中断,不知道怎么回事,GPIO操作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bug里面没有进中断,不知道怎么回事,GPIO操作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看下你定时器的配置吧,最好找个例程模仿!进不了中断,肯定没有配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你定时器的配置吧,最好找个例程模仿!进不了中断,肯定没有配置好 ...

那个对GP0的操作,为什么没有变化呢!我是按郭天祥的PIC教程模仿的,但12F675有点不一样,我看不出来错在哪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对GP0的操作,为什么没有变化呢!我是按郭天祥的PIC教程模仿的,但12F675有点不一样,我看不出来错在 ...

那就找个该芯片的例程看看,研究研究!!

网友B:
关闭模拟功能

楼主:
这个怎么实现啊

网友B:
看手册啊,都是中文的。 同时参考头文件

网友C:
此单片机芯片和AT89C52这种芯片一样吗?你模仿郭天祥的程序步奏,会不会出错在这里,你查看一下。

网友D:
按键是否有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