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应用问题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5-05-30):
我准备用STM32F103做一块工控板,应用比较简单,基本上就是输入检测(电感式接近开关)、输出控制电磁阀,输入加光耦之所以共地,因加光耦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输入端12伏电源短接到IO口,低频晶振对我来说是没用的,所以打算用内部晶振(留了外部晶振电路),其实我对时钟精度要求不高,8M晶振我也想用内部的,但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请大家提出宝贵意见。有哪些需要修改的。谢谢。

输入及晶振部分

输入及晶振部分

输出部分电路

输出部分电路

网友A:
1、这图画的,看起来比较累;
2、晶振,要求不高的话,用内部晶振没啥问题;
3、输入,光耦隔离加阻容滤波,一般够了;
要求高的话,再加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A:
4、其实更可怕的是输出;
既然输入都隔离了,输出为啥不隔呢;

用三极管多费电啊,用MOS管也行;
三极管的BE最好加个下拉电阻;
还要注意三极管的耐压,VCE;
另外注意管子的功率,功率不够,就容易烧MOS了;
续流管的话,用快恢复,肖特基,TVS管一般问题都不大;

网友B:
内部时钟可靠性比外部还要高  局限性主要体现在精度上  可靠性是它的优点 不要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其实更可怕的是输出;
既然输入都隔离了,输出为啥不隔呢;

一、实际实用中就经常发生接近开关的12伏电直接短接到输入端导致MCU坏了,所以输入部分加了光耦。
二、输出虽然电流大,但已经加了245驱动,IO口的电流也是很少的,就算是开关管烧了也不会影响到IO口吧。
三、费电问题不大,反正不是用电池的,电磁阀工作电流是500MA,选用的是BCP56,耐压和功率都够了,MOS管没用过,好象体积比较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时钟可靠性比外部还要高  局限性主要体现在精度上  可靠性是它的优点 不要搞错了 ...

如果这样那我就直接用内部的算了,但如果内部晶振坏了,会不会有个外部晶振就能接管它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那我就直接用内部的算了,但如果内部晶振坏了,会不会有个外部晶振就能接管它呢。 ...

内部晶振不会坏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楼主:
还有2个问题问一下:
1、SMT32的IO口上电时输出什么电平?会不会象51那样上电是高电平?为了上电时输出低电平需不需要处理一下。
2、我用245驱动那输入端还需要加上拉吗。我现在是用IO直接接245的输入,需要加上拉吗,因为所有IO口都要用。

网友C:
建议

1,输入输出都用光耦,不要用245  ,输出用光耦带mos管 驱动电磁阀比较爽。

2,输入端做分压驱动光耦,这样的好处是传感器可以支持宽电压了,10-30V都行。

网友D:
满足图纸归档要求的前提,还是考虑用“多通道原理图设计”吧,眼前清亮,画PCB时也能省时省力。

网友E:
内部时钟没问题

网友F:
要可靠,需要加隔离,隔离电源以及磁耦、光耦的隔离。

网友C:
可以参考下。根据实际电压可以稍微调整下所选元器件的参数

楼主:
谢谢,你多少路输出啊,直接用MCU驱动不了多少路啊,还打算用光耦的驱动电流用1MA,这样如果30路同时输出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多少路输出啊,直接用MCU驱动不了多少路啊,还打算用光耦的驱动电流用1MA,这样如果30路同时输出不 ...

可以 ,完全没问题。

总电流150mA,单个IO电流25mA

网友G:
你只要大胆,认真,就不会有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