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求大神帮忙看下XS128陀螺仪模拟IIC釆不回值该如何解决?急,在线等!!!

楼主(2015-05-30):
这是我的IIC.c文件:
#include <hidef.h>      /* common defines and macros */
#include "Q.h"
#include "uart.h"
#include "derivative.h"      /* derivative-specific definitions */
#include "IIC_L3G4200D.h"
#include "MC9S12XS128.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t IIC_Receive[6];
uchar IIC_ERROR;  /*应答标志位*/

/***************************************************
                    IIC通信
注意   !总线频率为80MHZ,如需应用与不同频率,请
更改延时函数,增减至合适的NOP数量。器件地址为SDO接高的地址
SDO默认为高。
****************************************************/
void IIC_Init()
{
    DDRA=0xff;
}

void Delay1us(int c)
{
    int cnt;
    for(cnt=0;cnt<c;cnt++)
    {
        _asm NOP;_asm NOP;_asm NOP;
        _asm NOP;_asm NOP;_asm NOP;
        _asm NOP;_asm NOP;_asm NOP;
        _asm NOP;_asm NOP;_asm NOP;

        _asm NOP;_asm NOP;
        _asm NOP;_asm NOP;_asm NOP;
        _asm NOP;_asm NOP;_asm NOP;
    }

}
void IIC_START()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1us(1);
   SCL=1;
   Delay1us(5);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1us(5);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SCL=0;     /*钳住II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Delay1us(2);
}
void  IIC_STOP()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1us(1);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us*/
    Delay1us(5);

    SDA=1;    /*发送II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1us(4);
}
void IIC_Send_ack(uchar A)
{
    SDA=A;
    Delay1us(1);
    SCL=1;
    Delay1us(5);
    SCL=0;
    Delay1us(2);
}
void IIC_Check_ack()
{
    Delay1us(3);
    SCL=0;
    Delay1us(3);
    DDRJ_DDRJ6=0;
    SDA=1;
    Delay1us(3);
    SCL=1;
    Delay1us(5);
    if(SDA==1)
        IIC_ERROR=1;
    else
        IIC_ERROR=0;
    SCL=0;
    Delay1us(3);
    DDRJ_DDRJ6=1;
}
//**************通过IIC总线发送1字节数据***************//
void IIC_Send1byte(uchar data)
{
    uint i=8;
    uchar m=data;
    uchar temp;
    for(i=8;i>0;i--)
    {
        temp=m&0x80;
        if(temp==0x80)
            SDA=1;
        else
            SDA=0;
        Delay1us(5);
        SCL=1;
        Delay1us(5);
        SCL=0;
        m=m<<1;
    }
}
//***************通过IIC总线接受1字节数据******************//
uchar IIC_Receive1byte()
{
    int i=8;
    uchar j=0;
    DDRJ_DDRJ6=0;
    SDA=1;
    for(i=8;i>0;i--)
    {
        SDA=1;
        Delay1us(3);
        SCL=1;
        Delay1us(5);
        if(SDA==1)
            j=j|0x01;
        else j=j;
            SCL=0;

        if(i!=1)
        {
            j=j<<1;
        }
    }
    DDRJ_DDRJ6=1;
    return j;
}
// *****通过IIC总线向某一寄存器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void IIC_write(uchar add,uchar mem,uchar data)               // 写数据(器件地址,寄存器地址,数据)
{
    IIC_START();
    IIC_Send1byte(add);
    IIC_Check_ack();
    IIC_Send1byte(mem);
    IIC_Check_ack();
    IIC_Send1byte(data);
    IIC_Check_ack();
    IIC_STOP();
}

//***************L3G4200D读取*******************//

void L3G4200D_Init()
{

   IIC_write(READ,0X20, 0xce);   //  0x8f=10001111        800hz普通模式   X Y Z 启用。
   IIC_write(READ,0X21, 0x00);   //  选择高通滤波模式和高通截止频率  此为普通模式
   IIC_write(READ,0X22, 0x08);   //  0x08=0000 1000    DRDY/INT2 数据准备(0: Disable; 1: Enable)默认0
   IIC_write(READ,0X23, 0x36);  //  选择量程    满量程选择(默认 00)(01:500dps)
   IIC_write(READ,0X24, 0x00);   //   FIFO使能,高通滤波使能    默认全0     都不使能
}

int IIC_Read(uchar add,uchar mem)      // 读数据(器件地址,寄存器地址)
{
    int data;
    IIC_START();
    IIC_Send1byte(add);
    IIC_Check_ack();
    IIC_Send1byte(mem);
    IIC_Check_ack();
    IIC_START();
    IIC_Send1byte(add+1);
    IIC_Check_ack();
    data=IIC_Receive1byte();
    IIC_Send_ack(1);
    IIC_STOP();
    return data;
}

/************************************************
*  函数名称:Get_Gyro
*  功能说明:读取L3G4200D数据
*  参数说明:n为读几次,Axis为哪个轴,'X''Y''Z'
*  函数返回:角速度的值
*  修改时间:2014-1-14    已经测试
*************************************************/
int Get_Gyro(unsigned char n,unsigned char Axis) //n为读几次
{
    unsigned char h,l;
    int sum=0;
    short int single=0;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MSB,LSB;
    if(Axis=='X')  //侧身
    {
          MSB=OUT_X_H;
          LSB=OUT_X_L;
    }
    else if(Axis=='Y')   //cos
    {
          MSB=OUT_Y_H;
          LSB=OUT_Y_L;
    }
    else if(Axis=='Z')   //sin
    {
          MSB=OUT_Z_H;
          LSB=OUT_Z_L;
    }
    for(i=0;i<n;i++)
    {
        h = IIC_Read(0xD2,MSB);
        l = IIC_Read(0xD2,LSB);

        single = (h<<8u) + l;
        sum += single;
    }
    return(sum/n);
}
这是我的IIC.h文件:
#ifndef   __IIC_L3G4200D_H__
#define  __IIC_L3G4200D_H_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 <hidef.h>      /* common defines and macros */
#include "uart.h"
#include "derivative.h"      /* derivative-specific definitions */
#include "MC9S12XS128.h"

#define SDA PORTA_PA1
#define SCL PORTA_PA0
#define READ 0XD2
#define OUT_X_L 0x28
#define OUT_X_H 0x29
#define OUT_Y_L 0x2A
#define OUT_Y_H 0x2B
#define OUT_Z_L 0x2C
#define OUT_Z_H 0x2D

extern int dis_datay,dis_dataz;
void GET_AngleSpeed(void) ;
void IIC_Init(void);                  //IIC初始化
void Delay1us(int c);                 //精准延时,80MHZ下的,如需更改,按个数增减NOP即可。不同PLL也要更改
void IIC_START(void);
void  IIC_STOP(void);
void IIC_Send_ack(uchar A) ;          //发送应答信号
void IIC_Check_ack(void);                //检查应答信号
void IIC_Send1byte(uchar data);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uchar IIC_Receive1byte(void);           //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void IIC_write(uchar add,uchar mem,uchar data); // 写数据(器件地址,寄存器地址,数据)
int IIC_Read(uchar add,uchar mem); // 读数据(器件地址,寄存器地址)
void L3G4200D_Init(void);
//void Display_Vs(void) ;                       //输出到虚拟示波器VisualScope上

#endif
这是我的主函数调用:
#include <hidef.h>      /* common defines and macros */
#include "Q.h"
#include "uart.h"
#include "derivative.h"      /* derivative-specific definitions */
#include "IIC_L3G4200D.h"
#include "MC9S12XS128.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ID1;
int dis_datay;
int dis_dataz;

//-----时钟初始化程序--------//
void PLL_Init(void) //PLLCLK=2*OSCCLK*(SYNR+1)/(REFDV+1)     40MHZ
{
    CLKSEL=0X00; //disengage PLL to system
    PLLCTL_PLLON=1; //turn on PLL
    SYNR =0xc0 | 0x09;
    REFDV=0x80 | 0x01;
    POSTDIV=0x00; //pllclock=2*osc*(1+SYNR)/(1+REFDV)=160MHz;  这里的SYNR和REFDV的值指的是低六位的有效值。
    _asm(nop); //BUS CLOCK=80M
    _asm(nop);
    while(!(CRG标志寄存器_LOCK==1)); //when pll is steady ,then use it;
    CLKSEL_PLLSEL =1; //engage PLL to system;
}

///////------------  PIT定时2ms---------//////////
void PIT_Init(void)   //2MS
{
   PITCFLMT=0x00;  //禁止PIT模块
   PITCE_PCE0=1;     //使能定时器通道0
   PITMUX=0x00;    //定时器通道0使能微定时基准0
   PITMTLD0=0xFF; //设置8位微定时器的初值为0
   PITLD0=0x0270;//设置16位装载寄存器的初值
   PITINTE=0x01;   //使能定时器通道0中断
   PITCFLMT=0X80; //使能PIT模块    定时时间=(PITMTLD0+1)*(PITLD0+1)/fBUS
}

     void main(void)
    {
     PLL_Init();                    //时钟初始化放在最开始处
     PIT_Init();
     IIC_Init();                    //IIC初始化
     L3G4200D_Init();               //L3G4200D初始化
     ID1=IIC_Read(READ,0X0F);

     SCI_Init();
     EnableInterrupts;
     send(0x58);
                 send(0xaa);
                 send(0x01);
                 send(0x02);
                for(;;) {

                 dis_datay=Get_Gyro(1,'X')-30;                        //用于转弯的角速度
     dis_dataz=Get_Gyro(1,'Y')-20;

                 }

  for(;;) {
    _FEED_COP(); /* feeds the dog */
  } /* loop forever */
  /*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 never leave main */

}

网友A:
陀螺仪 有个项目需要合作不知道能否QQ详聊659566495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非常抱歉中国没有16位单片机方面的技术专家。请您在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提交请求。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