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的IO口,可以用指针操作吗?

楼主(2015-05-30):
比如说,想把RA0,RB2,RC5,RD1放入一个数组IO[4]中调用,用指针怎么表示?或者说#define IO[4]={RA0,RB2,RC5,RD1}这样宏定义对吗?

网友A:
不出意外,应该不对,变量是程序运行时在内存非配的存储单元,这些寄存器不在内存范围内。你用指针指向他们,然后把指针做成数组还有可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