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OC4.0库PMSM电机用120度hall启动问题,必重谢

楼主(2015-05-30):
FOC4.0库用120度hall启动问题,在空载启动正常,重载启动时电流波形差,电机振动很大,咔咔咔的响,启动之后一切正常,初步判断是由于hall信号的不正常突变造成,hall突变是由于电机振动引起的,是合理循环范围内的变化,4.0的库对霍尔的这种不正常摆动没有做处理,想请教高人,有没有人改善过这个启动代码,我试了几种方案都不理想,大家看波形,项目非常急,能帮到忙的必重谢

楼主:
1.2.4位霍尔波形,3位电流波形

楼主:
我们的应用启动扭矩比较大,基本上相电流都在100A以上

楼主:
为什么没人

楼主:
难道就没有人做过这个吗

网友A:
你这个霍尔信号有问题啊,看这波形已经超出抖动范围了,处理起来比较困难,换个电机试试呢。个人意见,我也刚开始弄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霍尔信号有问题啊,看这波形已经超出抖动范围了,处理起来比较困难,换个电机试试呢。个人意见,我也 ...

的确处理起来很麻烦,抖动的间隔比较长,电机是没问题的,别人也在用这个做正弦控制

网友B:
"我试了几种方案都不理想"?
因为这里涉及的问题比较多, 能否先讲讲你试的那些方案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几种方案都不理想"?
因为这里涉及的问题比较多, 能否先讲讲你试的那些方案的情况 ...

首先是对4.0库代码的hall位置处理部分,为了防止启动时转子抖动导致的霍尔反转造成的位置信号突变,我做了对正转时反向突变信号的丢弃,没有明显效果;
也考虑了启动扭矩不足的可能,将扭矩上升曲线进行改变,也不行;
还有就是测周法所测得的启动时刻速度不准确造成的角度估计误差偏大,这个我也大概对库里的速度积分减小或者增大试过,也没怎么改善;
目前用了ST的电机库,真的搞得很被动,ST这方面的FAE少得可怜,找不到。领导又催的比较紧能帮忙一定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几种方案都不理想"?
因为这里涉及的问题比较多, 能否先讲讲你试的那些方案的情况 ...

对这个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依然没有解决,现在就剩下这个问题

网友B:
看样子是做了些工作了. 不过我手头没有 4.0 的库, 不能打开来看一看跟以前版本的区别了. 如果可以的话, 请发一份我好好看看.
回头就事论事地跟你讲一讲这个问题.
严格地讲, 霍尔信号是每 60°就有一个信号变化的. 我用的早期版本却丢弃了一半信号, 导致 120°触发一次定时中断. 原因其实就是为了简化中断服务. 但其实这个方式是有问题的. 因为 120°电角度太大了. 容易导致位置不准,错误的信号导致反向和震动. 为此我修改了中断服务, 改成了 60°中断响应一次. 当然效果还是明显的.
此外, 不知道楼主的电机是哪里来的, 不要太相信电机的霍尔信号, 你可以手动转动电机, 设法尽量匀速, 你会发现很多电机的 60°换相的精度其实不高的. 这也是很多电机工作出现死点的重要原因. 应付这个问题, 你还得优化变相角度以获得更准确的换相位置, 并用以估算更精确的角度, 得到电机更平稳的运转.
最后, 还有个坏情况, 劣质电机的霍尔信号会夹带很多不在换相点上出来的霍尔信号毛刺. 这是个非常棘手又难消除的信号. 对此软件上还可以增加信号过滤方法加以消除.
说了这么多, 希望楼主如果可以的话, 请发一份 FOC4.0 我细细看看. 或许还会其他原因.

网友C:
120度的霍尔应该不会出现同时1也不会出现同时0的,你这信号太糟糕了。。。。。。

按照你说的,我把线路重新布置了,避免电磁干扰,问题还是有

网友C:
也许电缆布置不好,霍尔受到感应电压的干扰很大

网友C:
嗯应该说是电流的磁场在霍尔的电缆上产生了很大的感应电压

网友D:
个人也觉得是楼上说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做了些工作了. 不过我手头没有 4.0 的库, 不能打开来看一看跟以前版本的区别了. 如果可以的话, 请 ...

好的,请留下您的邮箱,我给你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度的霍尔应该不会出现同时1也不会出现同时0的,你这信号太糟糕了。。。。。。 ...

的确很糟糕,你的说法提醒了我,我们的线缆是挺长,大电流小电流都布置在一起,你等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做了些工作了. 不过我手头没有 4.0 的库, 不能打开来看一看跟以前版本的区别了. 如果可以的话, 请 ...

4.0的库就是每60度触发一次,之前怀疑过电机,后来换成了人家做成功的电机,问题还是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也觉得是楼上说的那样,

昨天试了,可惜不是,:'(,霍尔信号的突变是由于电机强烈的振动导致的,问题在于电机的振动

网友E:
从波形上看,如果假设三个霍尔信号分别为A,B,C, 设定ABC为二进制组合,很容易得到第一张霍尔信号的时序:5 --> 4 --> 6 --> 4--> 6 --> 4--> 6 --> 2--> 6 --> 4 --> 6,正常的顺序应该为:5 --> 4 --> 6 --> 2 --> 3 --> 1; 可能原因:
1. 霍尔信号受到干扰问题, 可以测下霍尔信号在短脉冲时的宽度,如果太短则为干扰所致;可以增加Hall滤波部分;
2. 电机在某个谐振点上导致震荡,改变下控制频率,看是否有改善;
3. 电机重载时,启动力量不足以将电机锁定,或者旋转起来,导致电机在震荡中启动;增加Iq电流,或者尝试将速度控制方式改为力矩控制方式;

重载启动本身比较难搞,花时间去搞吧,希望能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波形上看,如果假设三个霍尔信号分别为A,B,C, 设定ABC为二进制组合,很容易得到第一张霍尔信号的时序 ...

谢谢你的回答
1.霍尔的这个错误脉冲宽度时间大概在10--20ms之间,这么长的时间没办法滤波
2.控制频率您是指哪个频率?目前起步用的就是扭矩启动
3.电流Iq的曲线我试过很多条,都没解决问题,曲线越陡峭振动来的反而更猛烈。
真的很感谢你的建议,我现在怀疑在启动时浪涌会不会影响霍尔的跳变,是不是我们硬件的处理上对外界干扰的抵抗力较差导致的

网友F:
以前做洗衣机遇到过,也是Hall的信号问题,重载下,跑着跑着Hall出来个异常跳变信号,也是时间很长的脉宽,根本过滤不掉。
后面是修改了HALL_SpeednPosFdbkClass.c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做洗衣机遇到过,也是Hall的信号问题,重载下,跑着跑着Hall出来个异常跳变信号,也是时间很长的脉宽, ...

救星 啊,请问版主具体是怎么改的,能不能具体说明一下,弄好了必须重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做洗衣机遇到过,也是Hall的信号问题,重载下,跑着跑着Hall出来个异常跳变信号,也是时间很长的脉宽, ...

版主能留个联系方式么?

网友E:
顶一下!
难道是判断换向时间? 反正每次Capture都有数据,当有时间突变时做特别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一下!
难道是判断换向时间? 反正每次Capture都有数据,当有时间突变时做特别处理???[em:24: ...

我对输入到PARK变换的角度数据也进行了滤波,压制突变,不知道是我没做对还是什么原因,没什么效果

楼主:
难道真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做了些工作了. 不过我手头没有 4.0 的库, 不能打开来看一看跟以前版本的区别了. 如果可以的话, 请 ...

版主您用这个库做过这方面的应用,现在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如果您有办法解决,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我电话是18182426176

网友B:
我没有打算要你什么条件, 我遇到的情况和大体解决方向已经说过了.
应用中会出现的问题很多, 我们遇到相同的问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只是给你个思路罢了.
第一步, 先排除电机的问题吧

网友G(2016-04-27):
请问楼主最终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可否分享下思路。

网友H(2016-11-01):
楼主最终解决了吗,可以试一下方波起动跳转FOC运行的方法

网友I(2017-04-25):
抖动是因为电流振荡,想办法消除电流振荡就可以了

楼主(2017-06-30):
引用 网友I:
抖动是因为电流振荡,想办法消除电流振荡就可以了

哈哈,谢谢回复,几年前的帖子了忘记结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最终解决了吗,可以试一下方波起动跳转FOC运行的方法

几年前的问题了,早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最终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可否分享下思路。

解决了,很早以前了,忘记结贴了

什么问题呢?

网友(2018-06-05):
不知时隔多年楼主当初怎么解决的这个问你题呢?  谢谢啦

网友J(2022-07-16):
兄弟,我也遇到了你帖子《FOC4.0库PMSM电机用120度hall启动问题,必重谢》中提到的问题,个人觉得是因为起步时的角度不连续且不够准确造成,也经过多次实验,改善不是太大,希望兄弟能够指点一下

网友K(2024-03-29):
楼主,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那时候您是怎么解决的?求指点,必重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兄弟,我也遇到了你帖子《FOC4.0库PMSM电机用120度hall启动问题,必重谢》中提到的问题,个人觉得是因为起 ...

大哥,后面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