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三极管的Ft

楼主(2015-05-30):
谢谢大家!

楼主:
如果国产教科书真的懂什么是三极管的ft。

谢谢大家!

那么为何从未见过国产教科书测试三极管的特性频率呢?

虽然COPY西方的晶体管教科书就可以很容易的COPY三极管的ft的计算方法。

再次感谢大家1

楼主:
三极管本不应该有什么ft的特征频率问题。

谢谢大家!

正确做法应该是测试带宽。

如图所示。

再次感谢大家1

楼主:
这是2N3904的频率特性。

谢谢大家!

作为三极管的频率特性应该关注的是带宽而不是GBW。

再次感谢大家!

可以看出GBW确实是300M左右。

然而其带宽只有1M左右。

谢谢大家1

楼主:
或者同时给出三极管的带宽和GBW当然也就是ft。

谢谢大家!

才是正确做法。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2N5551的频率性:

谢谢大家!

其GBW为150M左右。

带宽依然是1M左右。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BD130的频率特性:

谢谢大家!

带宽1M左右。

特性频率100M左右。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TIC41C的频率特性。

谢谢大家!

特性频率3M左右。

带宽只有10K左右。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如果国产教科书真懂。

谢谢大家!

那么它们就会告诉你。

知道了GBW和低频放大倍数就可以计算带宽。

再次感谢大家1

楼主:
如果是MOSFET。

谢谢大家!

可以令人惊奇的发现。

如果G电阻很小那么通常MOSFET的仿真结果表明。

再次感谢大家!

其带宽通常都在10M以上。

GBW当然会几百M。

这是远远优于三极管的频率特性。

但因为通常人们认为需要在G串联电阻。

100欧姆以内依然是超越同等功率的三极管的。

也就是说MOSFET的频率特性是非常好的。

MOSFET没有电流放大倍数但有跨导放大倍数一说。

跨导的频率特性相当优异。

是远优于三极管的。

通常的三极管的ft说的是电流放大倍数。

虽然貌似不具备可比性。

但三极管的跨导放大频率特性与ft不会相差很多的。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三极管从来不是什么电流控制器件。

谢谢大家!

三极管是电压和电流同时进行控制的器件。

而MOSFET才是真正电压控制型器件。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晶体管是模仿电子管的作品。

谢谢大家!

应该说作为模仿。

三极管是不成功的。

而MOSFET才是成功模仿了电子管。

再次感谢大家1

楼主:
虚短和虚断是对于三极管的反馈放大电路来说的。

谢谢大家!

MOSFET的放大电路不存在虚断的问题。

因为一直就是几乎断开的。

但MOSFET的虚短是成立的。

三极管作为一个不成功模仿电子管的产品。

只有在负反馈方式才能得到应用。

这也是三极管类的功放所谓的“晶体管声音”的原因。

也就是说三极管只能依靠虚断来获得高阻抗的输入。

而MOSFET和电子管从来都是几乎无限大的输入电阻的。

三极管类的运放设计为了获得高阻抗输入使用了非常小的长尾电流元的电流值也导致了所谓的“晶体管声”的问题。

其实应该是三极管声。

MOSFET没有三极管的问题。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什么乱七八糟的

网友B:
乱七八糟的

楼主:
情时刻牢记本大师的教导。

谢谢大家!

千万不要忘记三极管是电压型控制器件的事实。

而且还是一个不成功模仿电子管的电压性控制器件。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因为三极管的设计是英国演员肖恩康纳利博士。

谢谢大家!

为了模仿电子管的电压型控制器件而设计的。

再次感谢大家!

因为无法成功所以三极管是需要基极电流的。

所有的模拟电路中关于电流放大或电流模式都是概念错误。

那个所谓的电流模式放大电路其实是一种放大倍数很小的电压型放大电路。

运放中的电流镜像的使用本质上依然是电压型的放大。

电流只能作为定型分析。

所有的有源放大电路全都是电压型的。

没有电流型放大电路一说。

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的频率特性以及ft之类的也是概念错误。

三极管仅仅就是一个不成功设计的电压型器件而已。

再次感谢大家1

按照大师的逻辑推断:肖恩康纳利博士到中国学习国产教科书。

楼主:
三极管不应该有beta的概念。

谢谢大家!

这是概念错误的人发明的电流放大倍数的概念。

或者也可以说这是三极管的电压型器件的电压特性表现出来的一种电流特性而以。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也就是说对于三极管先有电压放大。

谢谢大家1

其次才有所谓电流放大的概念。

再次感谢大家!

但几乎所有的放大电路都不考虑电流放大倍数。

所有放大电路的计算都是根据电压进行计算的。

所谓电流模式放大电路几乎完全基于电流的计算是错误的。

电流只能作为定性分析而无法进行计算。

任何放大电路的计算都是电压和电流同时存在的。

任何放大电路本质上都是电压型的。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可以认为三极管的beta以及ft等电流放大的概念下的产物。

谢谢大家!

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再次感谢大家!

你不需要知道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参数。

你就可以计算任何三极管放大电路。

因为三极管本来就是不成功的电压型器件。

谢谢大家!

楼主:
晶体管放大电路的本质就是。

谢谢大家!

输入为电压而输出为电流。

再次感谢大家!

从来没有输入为电流而输出也为电流一说。

如果非要这么说那么是无法进行定量计算的。

如果要定量计算就必然是电压和电流共存的。

但电流还是被抵消了。

而只有电压。

晶体管的本质就是跨导放大。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三极管频率特性的计算与ft无关。

谢谢大家!

如果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的GBW大于ft。

那么就是GBW大于ft。

这一点都不奇怪。

例如射极跟随器的GBW如果大于ft。

那么就是GBW大于ft。

这是正常合理的。

一点不奇怪的。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毫无疑问英国演员肖恩康那里博士。

谢谢大家!

是学院式的人物。

因为是学术界的人士。

所有必定会犯概念错误。

把三极管当作电流放大器件就是一个十足的概念错误的了。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所谓的电流模式放大电路。

谢谢大家!

也是学院式的人物犯下的另一个令人发指的错误。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至于那个所谓的电流反馈放大电路。

谢谢大家!

CFB就更是一个令人发指的无法容忍的概念错误。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三极管仅仅就是一个。

谢谢大家!

输入电阻远远小于MOSFET的MOSFET。

再次感谢大家1

可以把三极管看作MOSFET的一个特例。

而不是反过来。

谢谢大家!

楼主:
但ft的概念和测试会大幅降低三极管作为一个MOSFET的频率特性。

谢谢大家!

三极管的频率特性与MOSFET是一样的。

但ft把三极管的频率特性指标大幅降低了。

再次感谢大家!

总之Ft是一个概念非常错误的概念。

谢谢大家!

网友C:
我也被教书忽悠了,放大倍数的变化,谢谢大家

网友D(2015-12-08):
想请教下,你那个曲线是怎么仿真出来的,电路怎样,我想做三极管模型,用来验证

网友E(2017-12-13):
如图所示。

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F(2018-11-20):
请教,如图,
假设三极管在饱和状态时,饱和程度越深,电流增益就越小,频率就越大。
但会使退饱和时间变长,开关频率因而变小,这是不是矛盾了?

@OTB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教,如图,
假设三极管在饱和状态时,饱和程度越深,电流增益就越小,频率就越大。
但会使退饱和时间变 ...

为了放大。

谢谢大家!

三极管就不能工作在饱和方式。

ft就是一个”伪命题和伪概念“。

所有电子工作者,都可以把ft忘掉。

因为,三极管不可能再有”新产品“,所有早已存在的三极管,一般会给出ft指标,只能说明,ft越大,则频率特性越好。

MOSFET本应该,如果三极管一样,有ft概念,但事实上,学术界和教科书没有给出,这足以证明ft的伪命题和伪概念了。

三极管就是一个:电压控制电流元,MOSFET也是一个电压控制电流元。

ft的概念是错误的,没有意义的,而教科书和学术界,也没有算对。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教,如图,
假设三极管在饱和状态时,饱和程度越深,电流增益就越小,频率就越大。
但会使退饱和时间变 ...

楼主和你@的好像是一个人
ft随是电流大小而变化的,这个在手册中是给出的,但是在饱和时ft多少这还真不知道。你这种问题是典型的初学者风格,我当初也是这样。在饱和时就不要用增益和ft的关系来算了,已经不再适用了。ft应该是交流小信号下的一个指标,还是在指定的条件下测得的,大信号、饱和、截止都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