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秀你智商的一个C问题,进来看看。

楼主(2015-05-30):
有一组数据4,7,24,44,64,86,300,720。

输入一个值比如400,要求从上面8个值中选择若干个相加和最接近400,但不能超过400,并且要求在满足和最接近的条件下优先使用比400小,但是最接近400的值,在这里就是300了。输入400的话应该是选择300+64+24+7+4=399,因为如果选择了300+86,那剩下的只能选7和4了,300+86+7+4=397<399.

那么问题来了,任意输入一个数,C语言实现输出。

1,用if else层层判断,太繁琐。。
2,查表法,那这个表得多大。。

有没有高见。。

网友A:
抢占沙发,围观答案。目前只想到穷举比较,所以就不发出来了。

网友B:
如果都是整数的话应该可以用动态规划解决,设f[i,j]为前i个数最接近j的和,状态转移时f[i,j]取f[i-k,j-num[i]]+num[i](k=1..i)和f[i,j]中的最优值。

网友C:
用查表法,表长2的8次方,为256。

网友C:
各位坛友扁楼主,叫他藐视各位的智商。

网友D:
楼主的问题描述能力有待加强:
先给出一个数据集合, 再给出一个目标数, 求数据集合中任意数相加的结果,小于目标数, 结果越精确越好.

不知我漏掉什么没有?

网友E:
算法导论,kp问题
目测复杂度是o(n^2)
如果预处理了,时间复杂度可以到o(log(n)),空间复杂度到o(n!)
预处理方式如下:将序列扩展成原数与原数所有可能的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都是整数的话应该可以用动态规划解决,设f为前i个数最接近j的和,状态转移时f取f]+num(k=1..i)和f中的 ...

智商有限,看到不太明白
你都假设f[i,j]为前i个数最接近j的和了,关键就是这个f[i,j]是怎么算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查表法,表长2的8次方,为256。

确定只有256,?用排列组合一算,怎么远远不止256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描述能力有待加强:
先给出一个数据集合, 再给出一个目标数, 求数据集合中任意数相加的结果,小于 ...

漏了一点,优先使用最大的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算法导论,kp问题
目测复杂度是o(n^2)
如果预处理了,时间复杂度可以到o(log(n)),空间复杂度到o(n ...

有点深奥 不懂

网友D:
先给出一个数据集合, 再给出一个目标数, 求数据集合中任意数相加的结果,小于目标数, 而结果越逼近目标数越好.

网友F:
这个发某个c语言的论坛会比较好吧?单片机关于这种的运算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占沙发,围观答案。目前只想到穷举比较,所以就不发出来了。

看来我也只能比较了。。

网友G:
到底是最接近优先还是取大数优先,貌似最接近就只有一种可能啊

网友G:
#include <reg52.h>
/*
有一组数据4,7,24,44,64,86,300,720。输入一个值比如400,
要求从上面8个值中选择若干个相加和最接近400,但不能超过400
并且要求在满足和最接近的条件下优先使用比400小,但是最接近400的值,
在这里就是300了。输入400的话应该是选择300+64+24+7+4=399,
因为如果选择了300+86,那剩下的只能选7和4了,300+86+7+4=397<399.
*/
unsigned int code elem[]={720,300,86,64,44,24,7,4};
unsigned int result[8];
void split1(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0,j=0;
        for(i=0;i<8;i++){result[i]=0;}
        for(i=0;i<8;i++)
        {
                if(x>elem[i]){result[j]=elem[i];j++;x=x-elem[i];}
        }
}
unsigned int sum(unsigned int * arry)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int sumval=0;
        for(i=0;i<8;i++)
        {
                sumval=sumval+arry[i];
        }
        return(sumval);
}
void split2(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0,j=0,Closest;
        unsigned int err,min_err=65535;
        for(i=1;i<8;i++){result[i]=0;}
        for(i=1;i!=0;i++)
        {
                if(i&0x80){result[0]=720;}else{result[0]=0;}
                if(i&0x40){result[1]=300;}else{result[1]=0;}
                if(i&0x20){result[2]=86;}else{result[2]=0;}
                if(i&0x10){result[3]=64;}else{result[3]=0;}
                if(i&0x08){result[4]=44;}else{result[4]=0;}
                if(i&0x04){result[5]=24;}else{result[5]=0;}
                if(i&0x02){result[6]=7;}else{result[6]=0;}
                if(i&0x01){result[7]=4;}else{result[7]=0;}
                if(sum(result)>=x)
      {
                        continue;
                        }
                        else
                        {
                                err=x-sum(result);
                                if(err<min_err){min_err=err;Closest=i;}
                        }
        }
                if(Closest&0x80){result[0]=720;}else{result[0]=0;}
                if(Closest&0x40){result[1]=300;}else{result[1]=0;}
                if(Closest&0x20){result[2]=86;}else{result[2]=0;}
                if(Closest&0x10){result[3]=64;}else{result[3]=0;}
                if(Closest&0x08){result[4]=44;}else{result[4]=0;}
                if(Closest&0x04){result[5]=24;}else{result[5]=0;}
                if(Closest&0x02){result[6]=7;}else{result[6]=0;}
                if(Closest&0x01){result[7]=4;}else{result[7]=0;}
}
void main()
{
        while(1)
        {
                split1(400);
                split2(400);
        }
}

网友H:
楼上很牛啊!

网友I:
楼上也很牛啊,VIP会员,好高级的样子: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智商有限,看到不太明白
你都假设f为前i个数最接近j的和了,关键就是这个f是怎么算来的 ...

f[i,j]是DP决策得到的,初始边界条件可以简单确定,然后利用状态转移方程递推得到目标状态。

网友B:
这个问题和背包问题其实差不多,只需要稍微改动DP方程,楼主自己百度吧。

网友C:
各位的智商还真是让人不敢恭维,连楼主这出题目的都不知道正确答案,我再声明一次,我的是正确的,其他人的全是扯淡。就是一个排序好的256个元素的数组。

楼主:
牛X,
第一种方法
if(x>elem){result[j]=elem;j++;x=x-elem;}是否应该改成while(x>elem){result[j]=elem;j++;x=x-ele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位的智商还真是让人不敢恭维,连楼主这出题目的都不知道正确答案,我再声明一次,我的是正确的,其他人的 ...

16楼的答案比你好啊。
C(8, 0)+C(8,1)+C(8,2)+C(8,3)+C(8,4)+C(8,5)+C(8,6)+C(8,7)+C(8,8)=256,没错,但是没16楼好,数据一多的话,你这数组就更大了。

网友F:
提问就提问,扯什么智商不智商的,有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问就提问,扯什么智商不智商的,有意思吗?

你这么计较标题 有意思吗

网友C:
16楼要是不改程序的话可对不了,倒是楼主挺奇葩的,能出题目,却啥也不懂。

网友C:
顺便说下,能出这个原题目的人水平挺高。尤其在业余的圈子里:sleepy: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楼要是不改程序的话可对不了,倒是楼主挺奇葩的,能出题目,却啥也不懂。 ...

我在题目中已经说了比较和查表法,而且比较我想到是用if else去层层比较,没有16楼那么效率。

我只是问题你们除了这两种方法外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我要是有其他方法或者直接想到了16楼的比较方式,我就不会在这跟你回帖了

网友C:
好为人师不是什么好习惯,所以我也不打算教楼主什么,不过好意提醒一下,譬如89这个数,本应拆为64+24=88最近,但采用16楼的split1,会死在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