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事件管理器捕获和下溢中断的问题(捕获过零点)

楼主(2015-05-31):
    想实现的功能为:捕获正弦波的过零点,并在过零点处,事件管理器定时器归零重新计数,定时器归零触发下溢中断;
    遇到的问题是:(1)捕获的周期值不对,与周期值相差不少,定时器周期大概为3.5us;(2)不确定下溢中断是否正确触发了;
    那么主要疑问是:
    (1)是否在捕获中断内,将定时器计数值置零,便能够立即触发下溢中断(下溢中断已使能)?我是否对下溢中断理解有错误?
     (2)捕获中断内,捕获周期值与实际周期值相差大概0.5us,是否正常(150MHz下,计数值相差80)?
     (3)捕获中断,为防止捕获信号的抖动,硬件和软件防抖措施如何有效?我现在软件加了延迟,硬件加了C滤波。
    谢谢回复!

网友:
星期天的真的不会有大神来看了。大神都去吃龙虾了

网友A:
我觉得这个抖动一般是不会有的,你可以这样做个判断,一般防止抖动都是检测按键类触发,你可以做个松手检测,按下触发中断,松手后才生效。

楼主:
这个是检测电路谐振电流过零点的,电流频率为150K左右,跟按键有些差别的。
我在捕获中断内,给定时器计数值置零,定时器置零以触发下溢中断,这样会有问题吗?

网友A:
需要一个比较器,才好检测过零点。

楼主:
比较器有的,输出的是方波;不过电压较低时,谐振电流小,电流会有些尖峰干扰,影响到方波会有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