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win7 下stm32 vcp 驱动问题

楼主(2015-05-31):
我的程序在xp下,能用。在win7下能发现COM口,但不正常,经过调试,发现没有执行standard_SETconfiguration函数
win7下的文件mdmcpq、mdmcpq.PNF、usbser.sys都加了

3个文件都补了,驱动里有串口4,但用软件开不开

有没有可能装的是ghost版本的系统导致的

网友A:
怎么不正常?windows 缺少的文件,补了没有?

网友B:
开机f8禁用数字签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f8禁用数字签名试试

试过了,没用,谢谢

楼主:
大侠们帮忙分析分析一下啊,谢谢

网友C:
VCP是什么?

网友D:
顶 等大神回复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看着打开串口时数据传输有点问题

网友(2019-05-10):
您好,我现在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请问您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