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ARM开发板?

楼主(2015-05-31):
如题,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我很久。先说一下本人情况,在校学生,玩儿过将近2年单片机,大概半年的STM32(学得一般),捣鼓过一段时间linux。一直想从事嵌入式开发,偏重于底层硬件设计和系统移植相关(不知道定位是不是不清楚)。那么问题来了,我想入手一块开发板,现在在纠结应该是ARM9还是ARM11或者是A8,如果是ARM9和ARM11的话现在资料比较多,选哪家的倒无所谓,如果选择A8的话就得考虑这个问题了,毕竟国内资料还不是特别丰富。所以在这里想问问大家有什么建议,尤其是各位有相似经历的前辈,小弟先谢过了!推销什么的请绕道~

楼主:
怎么没人呢?

网友A:
arm9,arm11资料多,容易学,但真正的研发公司,这些用的比较少了。不推荐买友善的mlc的板子,mlc flash驱动不公开!!!!!!
a8的现在比较主流,资料还可以,如am335x,买哪个开发板,自己选,不做推销......
a9的资料比较少,比较难,主要以imx6开发板为主......
a5的也还可以,频率低点,但是某些场合还是够用了......

网友B:
学习建议选主流的开发板,4412开发板就不错,学习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9,arm11资料多,容易学,但真正的研发公司,这些用的比较少了。不推荐买友善的mlc的板子,mlc flash驱 ...

貌似A8的话S5PV210资料稍微多一点哎,但是上某宝看了一下,天嵌的和友善之臂的都有一部分是不开源的,不知道这个对学习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建议选主流的开发板,4412开发板就不错,学习丰富,

那是A9了额,会不会资料很少?学起来费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A8的话S5PV210资料稍微多一点哎,但是上某宝看了一下,天嵌的和友善之臂的都有一部分是不开源的,不 ...

不开源的话,除非你很了解,能自己写出来,否则的话你就干瞪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开源的话,除非你很了解,能自己写出来,否则的话你就干瞪眼吧......

也就是说不开源的部分没有任何意义咯?我看uboot部分都不开源,那这岂不是相当于买了个山寨平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不开源的部分没有任何意义咯?我看uboot部分都不开源,那这岂不是相当于买了个山寨平板? ...

不能说没有意义。不开源,你只能去调他们封装好的东西,里面的原理啥的都不知道,你觉得能学多少东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说没有意义。不开源,你只能去调他们封装好的东西,里面的原理啥的都不知道,你觉得能学多少东西呢.. ...

那该如何是好,要是买来学不到东西岂不是很坑爹。看到4楼的哥们儿推荐4412,查了一下性能确实比S5PV210强悍很多,而且价格差的也不多。现在搞得我更纠结了,本来是初步决定买三星的S5PV210这个芯片,现在又有点看好4412了。求大神支招~

网友C:
4412资料全英文,很坑,学习的话,还是不要搞了。选个6410吧,资料多 才是最适合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412资料全英文,很坑,学习的话,还是不要搞了。选个6410吧,资料多 才是最适合学习的。 ...

不过ARM11好像没怎么火起来啊,现在企业用的多么?我知道学和用是两码事,可是还是想学一些将来用得着的,因为快毕业了。。。

楼主:
一定要顶起来啊,我相信很大一部分人(初学者)都面临着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该如何是好,要是买来学不到东西岂不是很坑爹。看到4楼的哥们儿推荐4412,查了一下性能确实比S5PV210强 ...

我主要搞工业级的东西,消费类的没有弄过,不太了解,我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工业的......行业不同,针对的外设也不同,针对的驱动也就不同......不过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主要搞工业级的东西,消费类的没有弄过,不太了解,我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工业的......行业不同,针对的外 ...

那请问工业级的现在用的主流是A8还是什么?其实我也是想往工业级方向靠,消费类的实在是跟不上节奏。

网友A:
A8算是主流,A9比较高端,倾向于音视频......

网友D:
A8的S5PV210还可以,资料丰富。ARM9的话S3C2440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A9了额,会不会资料很少?学起来费劲

资料多但特别杂乱也没用,对于我们学习来说,4412的资料能给我学习指引,有条理,资料又非常详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A8的S5PV210还可以,资料丰富。ARM9的话S3C2440就可以了

能否推荐一款S5PV210的开发板呢?天嵌的和友善之臂的uboot好像不开源。。。

网友E:
迅为的4412开发板确实不错,值得推荐

网友F:
选择板子还是选择一个大众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选择板子还是选择一个大众版的吧

比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迅为的4412开发板确实不错,值得推荐

附赠的资料怎么样?还有,开源做的如何?据说这个对学习很重要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否推荐一款S5PV210的开发板呢?天嵌的和友善之臂的uboot好像不开源。。。 ...

友善的算比较好了,技术成熟一些,至于UBOOT,确实是个问题,不过网上有移植好的,你可以参考,再说,自己移植uboot不是刚好可以学习么

网友F:
不卖板子,不推荐

网友G:
如果是个人学习用的话ARM11系列足够了,可提供的资料比较多,ARM9的话,2440已基本处于末期,Cortex-A8三星的S5PV210也已经基本到了末期供应,TI AM335x系列是Cortex-A8的主流,Cortex-A9系列的4412个人认为很垃圾,这个原因不在于开发板厂家而在于三星提供的芯片本身有很大问题,同系列的飞思卡尔的话,比较偏高端,适合于企业用户,不建议个人用户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个人学习用的话ARM11系列足够了,可提供的资料比较多,ARM9的话,2440已基本处于末期,Cortex-A8三星 ...

那请问现在ARM11企业用的多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请问现在ARM11企业用的多吗?

ARM11中6410属于ARM11的经典,企业用户一直有很多。6410比较成熟,且提供的资料充足。S5PV210及Cotex-A8我们也可提供。如果您有需求可加我QQ940013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