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都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楼主(2015-05-31):
现在市场上的洗衣机都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具体哪些型号哪位了解,多谢了。

网友A:
楼主为什么不去一些维修店看看呢?电饭煲有的是用单片机,洗衣机还真的不知道。

网友B:
都用很便宜的单片机

网友C:
反正不是PIC和MSP430之类,更不可能是CortexM3,能用这些单片机都叫业界良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不去一些维修店看看呢?电饭煲有的是用单片机,洗衣机还真的不知道。 ...

方法比较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不是PIC和MSP430之类,更不可能是CortexM3,能用这些单片机都叫业界良心了。 ...

谢谢,应该是那种8位的超便宜的那种

网友D:
变频电机上那个单片机估计都不简单,型号不知道是不是磨掉了,看不清。洗衣程序的单片机估计很简单

网友E:
台湾的芯片,日本的韩国的

网友F: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G:
有用PIC 的 不知LZ 发这个贴的企图是什么

网友H:
90年代我修理电器时,好多洗衣机都是不用MCU的。。。想想不用电池、上发条的八音盒原理。。。。

网友I:
8位单片机找我,性价比高,兼容PIC的

网友J:
长见识了,看来用msp430, cortex-m3真是业界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