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大家帮忙看看,关于频谱仪测量的数据,该如何分析??

楼主:
如图片中所示,我的射频电路的信号,但是我在上面只能看到中心频率是433.93MHz,请问我该如何分析这个波形?我怎么才能知道我发射的数据是多少?如果我想让我的射频发射部分和射频接收部分通信,我该设置哪些参数?比如要频率一致,调制方式一致。。。还有哪些需要设置的一致呢?
以前没搞过射频电路,对于怎么调试没有思路,还请各位有经验的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2015-05-31):
可读出频率、强度、带宽,但仅凭此不足以用来设置接收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读出频率、强度、带宽,但仅凭此不足以用来设置接收参数。

你好,麻烦问一下我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我需要和另外一个厂家的接收器配套,那我该怎么设置呢?以前没搞过射频,完全没有头绪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麻烦问一下我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我需要和另外一个厂家的接收器配套,那我该怎么设置呢?以前没搞 ...

要兼容的话,你得分析协议,这个频谱仪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