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基于51单片机K型热电偶采集

楼主(2015-05-31):
我想做个分辨率达到0.1的采集电路,用pretues防真,怎么算都不知道1000度时,应该把热电偶信号放大多少倍,我用反相放大器,放大后,电压也不正确,还有就是温度补偿,电桥补偿,也不会设计,哪个大虾,帮我在pretues里面做个防真图给我啊,或者指导一下我,放大电路,怎么做,补偿电路怎么做。模数转换,用什么芯片好,程序我自己写,主要是电路,我很摸不着头脑。买了个max6675,发现太差劲了,小数位,一直在波动,有时候波动幅度达到0.75,想做PID控制,发现max6675太不现实。

网友A:
软件仿真不能仿真补偿。所以你还是动手搭电路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仿真不能仿真补偿。所以你还是动手搭电路靠谱。

我连补偿原理都很不清楚啊,那你能给我说说放大图吗,还有模数转换芯片名字

网友B:
补偿有二种方法:
1、直接补偿放大电路,相对于输入信号,冷端温度变化多少,补偿热电偶对应的热电势。
2、软件补偿,单独一路环境温度检测,根据温度计算对应的电压,加到热电偶的信号上去,再计算温度。
这些,都需要你知道热电偶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偿有二种方法:
1、直接补偿放大电路,相对于输入信号,冷端温度变化多少,补偿热电偶对应的热电势。
2、 ...

方法我知道啊,但是具体电路不清楚啊,还有就是放大电路也不怎么明白

网友A:
不知道就查资料把。资料来源很多, 很多理论也分析的很透彻了。动动手敲几个字就可以得到你答案了。

网友C:
1000度/0.1 = 10000字,51 的芯片这么高分辨率的AD不多,有也是低速的;
如果可以的话,用一个NTC单独做冷端
运放倍数为AD输入最大值或运放输出最大值中小的那个除以电偶输入的最大值,加上余量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