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关于PROTELL DXP 网络表导入问题?

楼主(2015-05-31):
电路中有一个元器件始终不能导入到PCB文?件当中,不知道为什么原因?请大虾们指点一下啊
图片当中的电容C1

楼主:
需要说明一下不是C1而是C3,C3这个元器件始终不能导入到PCB文件当中。我查看了网络表,其中也有元器件C3网络啊,为什么导入不到PCB文件当中啊

网友A:
双击C3,查看属性,看看C3是否有添加封装。

楼主:
图中的C3和C4的封装都已经添加了,其中C4导入但是C3没有导入,整个电路只有C3没有导入,其他都已经导入到了PCB文件中了

楼主:
我重新画了电路图,乍还是导不进去呢。只有C3这个电容一个元器件。

楼主:
最后,导入了,但是,C3这个电容两个脚没有网络,没有飞线啊,这是咋回事。我真还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