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样驱动电机有问题没?

楼主(2015-05-31):
(无正文)

网友A:
怎么停下来。

楼主:
断电就能停啊,常闭触点没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S1触点COM接电源,NO接电机,NC接S2触点。S2触点不直通电源这样加强保证只有一个转向,以保护电机两绕组不 ...

请问需要考虑反向电动势和浪涌不?

网友C:
P1接一个单相永磁同步电机,功率几十W,S1S2两个继电器,2个IO口控制正反转,请问有什么问题没?谢谢。

按照楼主的电路图,就是3条线输入

楼主你能肯定你的单相电机是3条线输入的么???

拍摄一个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
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C:
P1接一个单相永磁同步电机,功率几十W,S1S2两个继电器,2个IO口控制正反转,请问有什么问题没?谢谢。

按 ...

公共端两条线可以铆接成一个端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