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总是收到自己发出的数据,但通信正常,请问怎么回事?

楼主(2015-05-31):
RT,
芯片是MAX3485,在终端上打开助手与PC上的助手通过 MAX3485-RS485转RS232转接板-USB转串-USB连接,情况如下:
1. 终端发送A,PC收到A,同时终端会收到自己发出的A;
2. PC发送B,终端收到B;
3. 断开PC,终端发送C,终端收到C。

有人帮忙分析一下吗,已经纠结了2天了,没找到问题所在。

楼主:
485接口电路如下:

楼主:
网上有种“回拨通信”的说法,但应该怎么避免呢,不改变芯片的情况下。

网友A:
自己测试485芯片的收发控制管脚的波形,看看是否有什么问题。

网友B:
貌似你三极管用错型号了。 另外自动收发不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你三极管用错型号了。 另外自动收发不是这样设计的。

请问是怎么设计的呢,我感觉逻辑没错啊,而且我之前也是这么做的,量产过。
能麻烦提供一下您的设计方案吗

网友C:
1、RX要接上拉,若你芯片也没配置为上拉模式,则可能会出现自发自收。

2、电路出现问题(连点 虚焊),RE 一直为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测试485芯片的收发控制管脚的波形,看看是否有什么问题。

RE/DE 管脚默认是低电平,发送数据时为高电平,接收时为低电平。
以下是发送1个字的DE/RE电平波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1、RX要接上拉,若你芯片也没配置为上拉模式,则可能会出现自发自收。

2、电路出现问题(连点 虚焊),RE  ...

谢谢指点。
1. 我马上测试;
2. 可以排除RE/DE的波形图在楼下。

网友C:
这里顺带说一下,RE/DE 最好还要用TX来控制。不要用在工业场合上,若只是毕设则没问题
  1、接收问题不大,还可能正常接收
  2、发送可靠性则大大降低,发送0(BIT)时 AB 线为推挽输出 OK,但发送1(BIT)时 AB线输出使用默认隐性电平,遇到干扰 这里就非常平稳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网上有种“回拨通信”的说法,但应该怎么避免呢,不改变芯片的情况下。

改用13487芯片试一下,收发不需要控制的485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顺带说一下,RE/DE 最好还要用TX来控制。不要用在工业场合上,若只是毕设则没问题
  1、接收问题不大, ...

非常感谢您,RX上拉  10K至3.3V 已解决自发自收问题!
该电阻值选择有要求吗?10K合适不?

另,您建议是用I/O单独控制DE/RE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RX上拉  10K至3.3V 已解决自发自收问题!
该电阻值选择有要求吗?10K合适不?

1、上拉10K合适(在RE =1 时,RX为高阻状态,有一个小拉就OK),若RX线很长,可以适当降低一点阻值。
2、对,单独再拉一个IO控制DE/RE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上拉10K合适(在RE =1 时,RX为高阻状态,有一个小拉就OK),若RX线很长,可以适当降低一点阻值。
2、 ...

好的,非常感谢您!

网友E:
收发势能端的电平不合适而已,仔细看看手册,参数表里有相关要求,必须满足。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DE 管脚默认是低电平,发送数据时为高电平,接收时为低电平。
以下是发送1个字的DE/RE电平波形图。

你这个波形,怎么是三角波?如果是真实的波形,显然,是这个三极管电路有问题。
另外,收发切换时,发射时,RO是高阻的,所以要求RXD有内部上拉,否则要外部加上拉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里顺带说一下,RE/DE 最好还要用TX来控制。不要用在工业场合上,若只是毕设则没问题
  1、接收问题不大, ...

赞同。这种电路只能自娱自乐。

网友G:
**见到一次RS485收发自动切换芯片就骂一次。
不管你是用NPN管,还是74HC反相器,还是简单的延时触发,都骂。
拉一条IO直连DE/RE,好端端的,还稳定,还省元器件。

网友H: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B:
这个是我用三极管版本的,已经用了几千上万的板子上了,只要是我设计的 都是这个电路,单独做成了小板子了,还有一款是用门电路的,

网友B:
R12 R13 现在换成电感了。不是电阻了。 或者换成PTC也可以 电流0.05A的PTC。

网友B:
C4是不需要的。忘记说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用三极管版本的,已经用了几千上万的板子上了,只要是我设计的 都是这个电路,单独做成了小板子了 ...

这个图跟普通三极管的区别就是用RC充放电来解决位与位之间的1电平空隙问题。

但,通讯波特率不同,位宽就不同,需要的延时时间也就不同,因此,这个电路只能在特定波特率下好用。

我遇到一些节点,你发完查询命令,几十微秒就开始回送数据,这个时间间隔远比9600bps时一个bit短得多,用延时法切换方向,就会导致收回来的第一个字节是错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图跟普通三极管的区别就是用RC充放电来解决位与位之间的1电平空隙问题。

但,通讯波特率不同,位宽 ...

C4实际电路中是不需要的。我这个跑57600没一点问题。115200的话 因为带载不同 需要门电路处理。

我想57600能够满足大多数情况了。我是做工业控制的。 肯定不是9600  比如西门子的PLC就可以跑38400。

我自己的设备内部协议都是跑的57600的波特率。9600是对外提供的。

网友B:
做成小板子了。我这个柜子里面就是跑的57600。里面的控制器什么的 都是用的这个小板子,那个最小的白色盒子里面用了4个这样的小模块。 其他大的盒子一个盒子一个。是从机。

对HMI 是38400,
调试/配置端口是57600
内部协议是57600
对外通讯MODBUS协议 是38400

能满足大多少应用了,

网友F:
这种电路的本质都是用总线上拉来输出高电平。

上拉电阻大了,上升沿太缓,高电平驱动不足,抗干扰差。
上拉电阻小了,总线偏置太大。下升沿太缓,低电平总线驱动不足。

RS485工业现场环境复杂,总是跟不同数量的不同厂商的设备,不同的波特率,不同的总线长度。
你的3K上拉,57600bps,1000米总线,能拖动32台其它厂商的节点吗?
其它厂商的节点,57600bps,1000米总线,能拖动32台你的设备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用三极管版本的,已经用了几千上万的板子上了,只要是我设计的 都是这个电路,单独做成了小板子了 ...

马克一下,仔细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波形,怎么是三角波?如果是真实的波形,显然,是这个三极管电路有问题。
另外,收发切换时,发射 ...

他这波形估计是打到 100ms 档捕捉的波形,然后再放大 就成这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用三极管版本的,已经用了几千上万的板子上了,只要是我设计的 都是这个电路,单独做成了小板子了 ...

我的意见 “这是可以用,但用在工业场合不稳定”,
我的本行是做电池相关设备,先前做小功率设备,配套另一个部门另一种设备(用的就是这种电路,PS: 一群博博士设计的),还好相安无事。
后来我们做大功率设备,大功率设备一开、或者旁边设备一开(或者其它买设备),对方就通行不稳定。最后对方改电路。

@LockYourID!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种电路的本质都是用总线上拉来输出高电平。

上拉电阻大了,上升沿太缓,高电平驱动不足,抗干扰差。

君不见 上拉下拉电阻是根据网络匹配计算的?你怎么就知道我任何网络都是这两个配置呢?带网络能力 与驱动芯片类型有关,有些芯片只能带32个,现在也有能带256个的,1000米,又不是不行,看你现场布线,跟组网形式,你以为是个485随便就可以正常工作的是吧??? 还与线也有很大关系。不是是个485模块就都可以1000米的。兄弟,

网友B:
算了,这个的话题不再参与讨论了。你们都是大师,呵 你们用你们的高级电路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算了,这个的话题不再参与讨论了。你们都是大师,呵 你们用你们的高级电路去。。。 ...

我们不用高级电路,只用标准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见 “这是可以用,但用在工业场合不稳定”,
我的本行是做电池相关设备,先前做小功率设备,配套另 ...

要是遇到大功率变频器,那个干扰才叫厉害。

网友J: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怀疑你开了loopback模式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见 “这是可以用,但用在工业场合不稳定”,
我的本行是做电池相关设备,先前做小功率设备,配套另 ...

我觉得我们说出来就好,他们采不采纳是他们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我的电路都做出成品来了,还出了这么多货,运行这么多年也没有问题,那你怎么还敢说我的电路有问题: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我们说出来就好,他们采不采纳是他们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我的电路都做出成品来了,还出了这么多货 ...

呵,我虽不敢保证说,我的设计是很OK的,但起码在电池监控(600V/600A最大容量工作时),电力监控,火车溜站,电信,这些所谓强干扰的地方 也工作着,我图片上面的那个柜子是卖给非洲一小国的钢厂里面用的。

其实485总线可不可靠 不光是485芯片周边的设计,是一个综合工程,考虑周全了,自然可靠,当然软件策略也有关系的。

另说一句的就是 ,我这个跟西门子 艾默生。。。 那些变频器,远操等也有很多通讯的例子。

反正一点 设计不好,考虑不周全, 再好的芯片也是白搭.再好的总线也是白搭。 多摸索,多实践才是王道。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前辈指点!
@hnkf118 @LockYour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用三极管版本的,已经用了几千上万的板子上了,只要是我设计的 都是这个电路,单独做成了小板子了 ...

大哥,你这个电路是程序控制收发,问题来了,我用的A8处理器,如果用I/O翻转来控制,这个时间无法控制啊,线程的数量会影响底层执行效率的。

网友G:
今天拆了个市售680元的带485的电流表,以为内部会用好料,结果485部分还是大失所望。
表的情况:
表头型号:PA1195I-DK1
厂家:自行百度,免得说我黑别人。
MCU:   430AFE253   16bit ADC 表头精度0.5级,还行。
485:MAX1308  我居然找不到这颗芯片的PDF,不过量了一下,管脚跟普通485芯片兼容。
485电源:主电源变压器抽出一组绕组的隔离电源           这点真不错~!
485隔离:两颗普通光耦
485流控:三极管反向驱动。我的天呐,我的天呐。既然舍得成本做隔离电源的485电路,为什么流控用的是三极管反相驱动,想不通,想不通。

不过我总算是明白了为什么有人会问出:用485控制变频器稳定吗?可靠吗?这种问题了。485不可靠,人家变频器厂家设计这个口搞毛?

网友K:
想要自动收发,采样如下电路,稳定抗干扰。

网友L:
应用于工业或类似于空调器等产品,RS485通讯的驱动芯片与MCU肯定是需要隔离的。
1)建议:将RS485驱动芯片的 收/发使能端采用独立的IO来控制。
2)根据 收/发使能端的物理接线方式,在本MCU TXD发送时,RXD可能会接收或者不接收 RS485总线上的“信号”。至于,这个接收“自身”数据是否有用,则根据实际的应用来确定;不需要监视发送的数据时,可在发送时将MCU的的接收功能关闭——反正,RS485都只能是半双工状态。
LZ及某些楼层(尽管在用NK)的原理图确实存在一定的局限:能用不表示“完美”。

网友M:
RS485的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L:
应用于工业或类似于空调器等产品,RS485通讯的驱动芯片与MCU肯定是需要隔离的。
1)建议:将RS485驱动芯片 ...

关于隔离的问题,之前我用过ADM2483,电源是DC-DC隔离的,T/R直连MCU。用过一段时间,经常出现2483被燒的情况,当时以为是AGND和DGND未单点连接的原因,后来从那家公司出来没有再继续研究。
现在换了MAX485,电源未采用隔离了。T/R拟采用74三态隔离,不知是否是老师提及的“隔离”意思?

关于流控制,如果是单片机肯定没问题,但如果是A8/800MHz,不知道时间上能不能实现满足要求的控制切换,我们这个收发的频率是15ms,上位机每15ms发一次查询,下位机收到即回。望老师答疑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K:
想要自动收发,采样如下电路,稳定抗干扰。

施老师你好,能麻烦解释一下这个电路吗,我只看到了T/R隔离,其他部分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N(2015-09-06):
学习一下 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O:
引用 楼主:
485接口电路如下:

为什么一定要设计成自收发电路呢?硬件上还要增加三极管及周边元件。程序里加一条语句就能实现的嘛

网友P:
上上个月刚写过这种电路的代码,这电路只能发送时必须关闭接收使能。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为什么一定要设计成自收发电路呢?硬件上还要增加三极管及周边元件。程序里加一条语句就能实现的嘛 ...

如果要隔离,这种只要两个光耦,那种要三个光耦。如果还是小模块板,这种板子小点,还少个插针。现在经济不好,老板都是能抠就抠,软件多写几句不用成本。我现在转软件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于隔离的问题,之前我用过ADM2483,电源是DC-DC隔离的,T/R直连MCU。用过一段时间,经常出现2483被燒的 ...

A8的串口是不是有485模式, 即流控输出,  如果有的话, 改串口驱动, 启用之.

如果没有, 用一个GPIO脚, 改驱动, 在发送前, 与发送后(一般串口都有EMPTY中断), 操作RS458芯片的流控.

网友Q(2018-12-26):
接收使能的原因  可以在程序上判断过来自己发送的数据

网友R:
引用 楼主:
485接口电路如下:

D13串入的问题,这是必然的。在D13处反向再串一个二极管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