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压转换电路

楼主(2015-05-31):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什么复杂的, 用个运放就是了. 至于电路和各元器件参数就自己搭吧

网友B:
除了运放,这还有个思路。

已知 Vi 范围和 Vo 的范围,可以求出 Vr、 R1 / R2 。

网友C:
电阻分压,然后电压跟随器将电压都搞成+的

网友D:
用运放搭个运算电路就可以了,具体值根据需要计算下参数

网友E:
使用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