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 电容是如何选取的?

楼主(2015-05-31):
静电电容值的选取?
对芯片端口的静电防护,想增加电容来吸收。查了些资料是这么算的,不知道对不对?望有经验的前辈指点下。
以下为查到的静电模型,330P150P分别为人体在不同环境下的等效电容,R0 2K为人手的电阻值。

根据电荷转移,Cf=Co*ESD/Vf     ESD=8KVVf=5V。则Cf=330P*8K/5=528nf.
选取Cf为耐压50V,容量为1uf的普通贴片陶瓷电容能满足吗?还是说要选取更高的几KV的耐压值,小容量的电容。

网友A:
2000欧1微法,时间常数为2毫秒。你的芯片是否能够接受这个速度?

网友B:
用电容进行ESD防护只能用数十pf到数百pf的小电容,这里关注的不是容量而是串联等效电感参数,静电放电极快,对应着很高的频率。耐压问题不用考虑,因为静电源内阻极高,能量很小,放电时电压跌落极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欧1微法,时间常数为2毫秒。你的芯片是否能够接受这个速度?

不好意思,不是太理解芯片能否接受这个速度,是电容太大了,2ms长,静电放电时间的太长,对芯片影响大吗?我晶振是8M的,一个指令周期0.5us。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不是太理解芯片能否接受这个速度,是电容太大了,2ms长,静电放电时间的太长,对芯片影响大吗 ...

假定有个外部中断,事件发生后过了2ms中断才响应,能否接受?
如果是SPI接口,2ms的上升沿再加2ms的下降沿,脉冲宽度大于4ms,显然不能工作。别说SPI,串口的波特率你算算最大能够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定有个外部中断,事件发生后过了2ms中断才响应,能否接受?
如果是SPI接口,2ms的上升沿再加2ms的下降 ...

谢谢maychang老师,有点明白了,就是在静电放电的这段时间,这个干扰,会影响芯片去处理各项任务,如果这个端口是中断或者串口类的,时间长会严重影响它们的功能,甚至失效,所以这个静电的放电时间让它尽量短点,就像chungyang说的,容量一般选十pf到数百pf的小电容,这样时间常数也就几百个ns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有点明白了,就是在静电放电的这段时间,这个干扰,会影响芯片去处理各项任务,如果这 ...

理解的不对。从理论上讲,电容越大越好,大电容并不会因时间常数的增加而使静电放电时间延长。现实中之所以不用大电容是因为电容制造工艺问题,容量越大的电容其ESL值也越大,反而不利于静电电荷的快速释放。
通常,ESD防护采用小电容配合钳位二极管一起实现,有时还串入磁珠。此类ESD防护法应用极广泛,很多电子产品中都会采用这样的设计。

网友C:
通常加个102/0402。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解的不对。从理论上讲,电容越大越好,大电容并不会因时间常数的增加而使静电放电时间延长。现实中之所 ...

非常感谢,明白了,钳位二极管已经有了稳压管,还有没有必要在前面加TVS?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加个102/0402。效果不错。

谢谢,准备用个102,0805的看看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明白了,钳位二极管已经有了稳压管,还有没有必要在前面加TVS? ...

就人体ESD而言,无需TVS,稳压管则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D(2015-08-12):
引用 网友C:
通常加个102/0402。效果不错。

0402的耐压能做到多少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0402的耐压能做到多少 ?

无特殊制定,0402,102一般到50V。

网友E:
最近一两年的产品设计中该类电容都用高压电容,1KV的。价格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我也一直认为不需要高耐压的,应该电压是瞬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