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解:这两个电路难道不是一样的吗,为啥图1会过流?

楼主(2015-05-31):
这个H桥电路
图1:上板测试发现MUC不工作,三极管发烫,电流800MA(只焊这四个三极管也一样)。
图2:于是把两个B772和D882对调了一下,发现好了。

这两个电路难道不是一样的吗,为啥会这样?求各位高手指点了,,,

电路如下:

网友A:
其实都不对。
图1 VDD-E-B-B-E-GND直通,过流是必然。
图2 如果把4个管的C-E换一下也许可以。

网友B:
建议楼主去看看H桥的典型电路,同时分析一下在驱动电平的作用下H桥臂上的晶体管处于的工作模式。

网友C:
图1 PNP(E->B) -> NPN(B->E),这路径,想短路?

网友D:
瞎搞。根本不知电路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E:
对楼主的基础知识水平深感遗憾

网友F:
LZ呀,老师喊你回学校回炉去!
你当技术是拼积木随意组合就可以的呀!
你当三极管,不分NPN/PNP,不分管脚排列,随意组合,直到不发烫为止?

网友G:
楼主基础确实太差了,首先要搞清楚这个电路要干什么?PT50,PT51信号是什么?你那样调换能完成事吗?

网友H:
把三极管的PN结等效的画出来,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I:
估计MCU上电复位端口为低电平,所以四个三极管全通了,H桥电路不是要进行控制吗?

网友J:
楼主应该多看看书

网友K:
楼主是牛人,我只能表示是惊呆了!!

网友L:
楼主 应该把下路上的NPN驱动摆在上路,上路NPN驱动摆在下路才合理,个人见解

网友L:
可以看成是电机的正反转 这个 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