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很有必要将12位ADC升级至16位!!!

楼主(2015-05-31):
我最近在做的一个项目用到压力传感器,ADC的自身抖动会带来1.2N的抖动,尽管单独看ADC采样的稳定性其实还可以,但是0.4N的低分辨率导致了较大抖动的出现,要是是16位的ADC,理论抖动应该能降至0.075N,已经完全可以达到项目要求了。@香水城

网友A:
不是有16位的么。。。。

网友B:
如果采样率要求不高,试试过采样。

网友C:
换STM32F37x

楼主:
我查了,但是现在处理速度要求有点高,我用的是F42x

网友D:
哈哈,stm32F3XX系列的就有16位的哦

网友E:
只有STM32F3系列有16位ADC。
楼主可以试试过采样,还可以参考下AN2834- How to get the best ADC accuracy

网友E:
1.2N,0.4N。 N是指什么?

网友F:
这样的要求还是专用adc吧 ,内部的本身要求就不要太高。

网友G:
改成16位的成本飚升太多,多数应用12位都够了,楼主的特殊要求可以考虑特殊芯片

网友H:
我用外置24位AD做压力都觉得不够

网友H:
飞思卡尔的KL都是16位

网友I(2016-06-28):
引用 网友H:
飞思卡尔的KL都是16位

STM32F3主要针对信号处理的 16位ADC应该大部分场合够用了

网友J(2017-02-04):
智商捉**,自己单片机选型有问题还要怪别人?

网友:
转换速度能够跟上吗

网友K:
现在出的F4带有16位的AD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在出的F4带有16位的ADC吗?

亲,没有,我也想要呢

网友L:
以前也有楼主这样纳闷。 后来退一步, 其实外置才是最强大

网友M:
都做成内部16位adc,对于ic厂商来说不划算。成本高。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16位的adc,建议还是外置;内部的16位一般做不到外部16位的性能,毕竟有一个高速的数字核心在里面。

网友N:
同意19楼,实际上NXP的L系列16位也只能保证到12~13位——高速下。片内高于16位ADC的可以看这两款:C8051F350,F060,Aduc的好像是834系列等都有24位,在合理设计PCB和采样速率下可以达到18~21.5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