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X42X实现单芯片热电偶接口

楼主(2015-05-31):
这篇应用报告描述和显示了如何在不使用一般热电偶要求的信号调节电路的情况下实现一个单芯片热电偶接口。该热电偶接口直接连接到德州仪器的MSP430F42x设备。 MSP430使用内部16位的Σ -? ADC来把热电偶读数转换为一个数字值,把它们转换为温度并在 LCD上显示出来。一个完整的原理图和代码在报告的最后给出。

网友A:
热电偶是指的热电阻吗?热电偶(thermocouple)是温度测量仪表中常用的测温元件,它直接测量温度,并把温度信号转换成热电动势信号,通过电气仪表(二次仪表)转换成被测介质的温度。各种热电偶的外形常因需要而极不相同,但是它们的基本结构却大致相同,通常由热电极、绝缘套保护管和接线盒等主要部分组成,通常和显示仪表、记录仪表及电子调节器配套使用。

网友:
我最近在调一个热电偶,谢谢分享的资料

网友B:
很早的资料了

网友C:
热电偶线性度不好,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电偶线性度不好,怎么解决

测量出来曲线,然后根据曲线矫正啊

网友D(2016-12-21):
您好,现在我想设计一个信号源来模拟热电偶输出,0到130mv,精度0.01mv,您有什么思路吗?或者其他的现成的仪器仪表但是可以二次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现在我想设计一个信号源来模拟热电偶输出,0到130mv,精度0.01mv,您有什么思路吗?或者其他的现成的仪 ...

设计个个精度比较高可调电压信号源

网友D:
我之前考虑用DAC8551或者DAC8811这种16位的电压/电流输出型模拟芯片设计,但是好像对基准电压要求很高。单独设计一个电压源而且可以调节的话好像比较难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考虑用DAC8551或者DAC8811这种16位的电压/电流输出型模拟芯片设计,但是好像对基准电压要求很高。单 ...

晕死,说错了。是可调电压的信号源。弄得精度高点就好了

网友D:
谢谢,现在我有一个比特殊的要求,通过无线控制电压的升降,而且电压精度高。设计电压的信号源目前开关电源不行,输出0伏或者1mv,很困难。如果直接用电阻分压的话,我目前根本没有找到合适的可以通过无线控制电阻改变的方法(数字电位器可以实时改变电阻,但是分辨率顶多1024,如果基准电压源是2.5V,分辨率还是很难达到要求,或者再串几个电阻?这样好像也不科学)所以考虑用DAC来输出,不知道您有什么好的方案吗?

网友E:
这个可以的,很不错的分享,,很简洁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