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牛,STC12C5A60S2能当无线接收器用

楼主(2015-05-31):
计数器接半米导线就能收到附近的信号了

网友A:
输入主抗高,感应个50HZ的工频信号不是很正常吗?CD4000系列都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主抗高,感应个50HZ的工频信号不是很正常吗?CD4000系列都行啊

非工频也,手持半米导线(一端空着)敲打地线或电源源线,都能接收到

楼主:
感应频率远超工频,能达到500HZ以上

楼主:
电源已470uf,再加104,把计数端口并接在电源5v端,依然能收到,还要快些

网友B:
???? 没明白,你附近干扰很强的吧。 你换别的芯片试试?输入模式 不上拉 也不下拉,保证也可以,所以不是很奇怪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没明白,你附近干扰很强的吧。 你换别的芯片试试?输入模式 不上拉 也不下拉,保证也可以,所以不是很 ...

标准端口模式,不是输入。端口并联电源或地线,都能收到干扰。手持半米空导线触碰电源或地线,你说信号能多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标准端口模式,不是输入。端口并联电源或地线,都能收到干扰。手持半米空导线触碰电源或地线,你说信号能 ...

那你试试别的芯片看看,比如中颖的 赛元的, 合泰的。。。AVR什么的 你试试看。 你同样接到你的INT脚。一样的电源滤波。看看有什么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试试别的芯片看看,比如中颖的 赛元的, 合泰的。。。AVR什么的 你试试看。 你同样接到你的INT脚。一 ...

已解决,不用换了。

网友C: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