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khz的3.3V的PWM波怎么转化成5V的PWM波

楼主:
用430的TimeB输出3.3V的PWM波,接到RC滤波电路,模拟DAC,因为DAC最大电压要到5V,所以想把3.3V的PWM波转化成5V的。开始的做法是只用一个三极管(如图),用示波器测量发现,上升沿延时严重,导致5V输出的PWM占空比缩水,请问要怎么修改电路?或者有其它的方案吗?

网友A(2015-05-31):
电阻值都不对。怎么能正常工作。。。基极电阻太小了

实在搞不明白,不行你就用电平转换IC吧。

网友B:
这样会反相的吧?导致PWM的占空比也会反过来

网友C:
既然是要模拟信号,何必转成5V PWM?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要模拟信号,何必转成5V PWM?多此一举。

恩,因为模拟输出的电压希望幅值可以达到5V,而单片机的幅值只可以达到3.3V。所以想转成5V的PWM波。

网友D(点评):
模拟信号放大至5v的方案,比变换PWM至5v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会反相的吧?导致PWM的占空比也会反过来

恩。在430输出的时候有几种模式可以选。我把reset/set模式改成了set/reset,就把430输出的PWM波反相了,然后在用三极管反相,负负得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值都不对。怎么能正常工作。。。基极电阻太小了

实在搞不明白,不行你就用电平转换IC吧。 ...

我用的S8050,实际做板子基极电阻取的是200欧。可以推荐下电平转换芯片吗?希望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延时加起来在50ns以内

网友E:
做DAC输出,本身就是通过2阶RC滤波实现,你在乎那点延时吗?

网友F:
自己到TI的网站看看。只要单向的就可以了,应该比较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DAC输出,本身就是通过2阶RC滤波实现,你在乎那点延时吗?

主要是延时太多了,8%的占空比编程了5%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到TI的网站看看。只要单向的就可以了,应该比较好找。

这个ic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G:
上图可以完成楼主要求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图可以完成楼主要求的功能。

输出与输入信号是否同相,我没有要求。不过,你这个电路延时控制的很好,三极管开关很快,赞!问题是,你这个电路的5V-TTL输出的低电平不是0,大概350mv左右

网友H:
先试试XMAR的电路看是否满足楼主的应用,如果还对输出边沿不满意就换用电平转换,比如SGM4554

网友I:
你可以在基极电阻上并联100pF加速电容,然后三极管基极对地并联100Ω~1000Ω电阻,
还有,检查以下PWM输出是推挽输出还是弱上拉输出,

网友I:
如果上面的方法都不见效,那我建议你降低集电极电阻,1k改为100Ω,效果立竿见影,不过这样功耗变大,

网友J:
用74HC04(5v供电)不行吗?

楼主:
恩,资料很不错。但是你这个更多的是逻辑电平的转换,我要的是PWM波的转换

网友G:
74HC1G14更好。

网友I:
一个三极管就能搞定的东西就没有必要用IC,我的板子100k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可以在基极电阻上并联100pF加速电容,然后三极管基极对地并联100Ω~1000Ω电阻,
还有,检查以下PWM输出 ...

之前看了一些资料,说是这么做可以让三极管工作在浅饱和状态,但是不懂原理,可以说一下吗?MSP430输出是推挽输出的,这有什么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上面的方法都不见效,那我建议你降低集电极电阻,1k改为100Ω,效果立竿见影,不过这样功耗变大, ...

按照你上面的说法仿真了一下,波形好了很多,应该可以了,应该不需要调小上拉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74HC04(5v供电)不行吗?

应该可以吧,但我只有一路pwm波,用一个六组反相器,觉得太浪费了

楼主:
恩,6N137高速光耦应该可以。但我只有PC817,但PC817的延时好像是us级的。。。

楼主:
你的资料很不错,但是更多倾向于逻辑电平的转换,我的是pwm波的转换,对上升沿、下降沿的延时比较看重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可以在基极电阻上并联100pF加速电容,然后三极管基极对地并联100Ω~1000Ω电阻,
还有,检查以下PWM输出 ...

恩,有看到这种办法,试了下,效果不错。他们说是让三极管处于浅饱和状态,开关速度会更快,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上面的方法都不见效,那我建议你降低集电极电阻,1k改为100Ω,效果立竿见影,不过这样功耗变大, ...

MSP430的PWM输出是推挽输出,这有什么关系吗?

楼主:
这一款驱动ic的确很不错,如果我三极管搞不定的话,就用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个三极管就能搞定的东西就没有必要用IC,我的板子100k都没有问题,

这是我的仿真电路,上升沿延时大概94ns,我觉得差不多了。

层主,100k的是怎么做到的?可以共享下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因为模拟输出的电压希望幅值可以达到5V,而单片机的幅值只可以达到3.3V。所以想转成5V的PWM波。 ...

对,我也想先变换到3.3v的模拟信号,再用反向比例放大器放大到5v。你有更好的想法吗?

网友C:
47K频率又不高,用个3904之类的开关三极管就能满足了。
基极电阻不用这么小。

网友I:
引用 楼主:
恩,有看到这种办法,试了下,效果不错。他们说是让三极管处于浅饱和状态,开关速度会更快,这是什么原因 ...

你知道 米勒效应吗?

网友K:
用运算放大器接成电压跟随器就行,运放5V供电

网友D:
用一个5v输出的施密特或门电路实现。

网友L:
用运放吧,放大1.5倍。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上图可以完成楼主要求的功能。

汗,忘记共基极电路了··

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知道 米勒效应吗?

汗颜,真的不知道,只是学生,学过华成英的模电数电书

网友G:
米勒效应: 放大器反相输入端与输出端跨接的电容会扩大(1+Av)倍映射为放大器信号输入端到地的电容。

网友M:
用两个三极管级联.

网友N:
引用 网友A:
电阻值都不对。怎么能正常工作。。。基极电阻太小了

实在搞不明白,不行你就用电平转换IC吧。 ...

不懂不要乱评论,一看就是小公司混的

你又是哪个大公司的鸟? 我哪里说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N:
不懂不要乱评论,一看就是小公司混的

米勒效应你肯定知道吧?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说就去看书。。。

网友O:
引用 网友G:
上图可以完成楼主要求的功能。

你这样会有一个“台阶”的吧?

@xmar

网友O:
以前搭电路测试过了
@xmar

网友G:
引用 网友O:
你这样会有一个“台阶”的吧?

@xmar

不会有台阶。

网友P:
3.3直接滤平,然后用个放大倍数是5/3.3的同相放大器行不行

网友Q:
引用 楼主:
输出与输入信号是否同相,我没有要求。不过,你这个电路延时控制的很好,三极管开关很快,赞!问题是,你 ...

因为有个100欧姆电阻,还有三极管本身的分压吧

网友O:
搭电路试过,47楼的图确实有台阶啊,怎么你的不会有?

@xmar

网友R(2016-12-05):
你搞定了么、我现在是把5V的PWM波转换成28V的、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么

网友S:
加一级驱动。上拉电阻太大,导致高电平冲电延时严重。

网友T:
反正我都是使用2级运放实现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R:
你搞定了么、我现在是把5V的PWM波转换成28V的、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么

我也想找一个3.3V转28V的电路,你搞定了吗?

网友R(2017-01-06):
用MOS管、3.3V作为G极的开关开关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