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可靠的PWM驱动H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5-31):
楼主图中光耦并未起到隔离作用,如此设计不佳,要么全隔离,要么直接用晶体管驱动。

楼主:
恩,全隔离是说用两个独立电源吗,如果电路板只有一个DC适配器输入,是不是光耦就不需要了。

楼主:
H桥的电路有什么缺陷吗,可靠性如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全隔离是说用两个独立电源吗,如果电路板只有一个DC适配器输入,是不是光耦就不需要了。 ...

直接用晶体管驱动就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H桥的电路有什么缺陷吗,可靠性如何呢

H桥是广泛应用多年的电路,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桥是广泛应用多年的电路,你说呢?

我的意思是图中那两个电路在实际应用中有没有问题呢,还是要用半桥或全桥芯片来驱动呢,电压是DC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晶体管驱动就是。

需要在输入PWM1和PWM2的晶体管基极串一个二极管保护IO口吗

网友B:
这是我用的一个H桥电路,MOS管用IRF540.其他各位大虾也点评点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图中那两个电路在实际应用中有没有问题呢,还是要用半桥或全桥芯片来驱动呢,电压是DC24V ...

电路只要设计正确,用不用集成驱动芯片不是必要条件。好好搞懂基础晶体管电路的原理,H桥实在是很简单的应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在输入PWM1和PWM2的晶体管基极串一个二极管保护IO口吗

给出具体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只要设计正确,用不用集成驱动芯片不是必要条件。好好搞懂基础晶体管电路的原理,H桥实在是很简单的 ...

@帮忙也点评在我9楼的电路,看看是否有什么设计隐患或者瑕疵,我好改进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帮忙也点评在我9楼的电路,看看是否有什么设计隐患或者瑕疵,我好改进下,谢谢 ...

你的电路只要是按照驱动IC的典型应用电路做的就不会有问题,唯一需要注意的是管子选型要跟负载配合,电机的启动电流必须考虑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出具体电路。

比如这样

网友A:
没有这个必要,晶体管BC结是反向偏置的,耐压够就行。

网友C:
9楼的电路挺好的;
不过输出再加共模电感等效果更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9楼的电路挺好的;
不过输出再加共模电感等效果更佳;

直流有刷电机,有必要加共模电感吗?如果要加,直接加在输出端吗?电感功率及值有什么要求呢?加上后,会改善什么性能呢?谢谢

网友D:
最近也在学习,但是H桥电路应该不用加电感吧,MOS管不是就相当于开关吗,用PWM方式驱动

网友E(2017-08-22):
楼主的第一个电路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直流有刷电机,有必要加共模电感吗?如果要加,直接加在输出端吗?电感功率及值有什么要求呢?加上后,会 ...

电机驱动中很典型的一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