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NPN三极管驱动MOS管

楼主(2015-05-31):
各位,为了高电平时导通MOS管,将电路修改如下,看下MOS管这样驱动行不行,Data高电平是3.3V

网友A:
Data是什么样的信号?

网友B:
这个和驱动频率以及驱动功率有关。

网友C:
这电路有问题,加给MOS的电压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路有问题,加给MOS的电压太低了。

MOS管是IRF540,6V多驱动5A的负载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C:
看来你的模拟电子学得一塌糊涂。Q4 E极的最大电压是VB-0.6V。

网友D:
不行,画蛇添足,效果更差;

网友E:
三极管开关电路错了,请看6楼

网友F:
Q4的基极高电平输入多少

网友G:
VB-0.7V=2.6V,加在场效应管的G极只有2.6V左右不能导通。看管的特性图可知,至少4V以上管才导通。

网友H:
这个三极管组成的电路叫射极跟随器,输出负载电阻小时才用的电路,有电流放大无电压放大,MOS管的输入电阻本来就大,这样接还不如EB直通。

网友I:
Q4换成PNP管,电路稍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