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真是没天理......

楼主(2015-05-31):
[STM32F103CB]

使用ST的固件库 3.5.0

有没有发现,USART1 接收中断和发送中断只能用一个啊?!!

如果 USART 接收中断和发送中断 同时使能的话,只能进发送中断,进不了接收中断啊,有木有?

把发送中断使能关了,立马就可以正常进入接收中断了!!

没天理啊~~~有没有大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到底是STM32 MCU硬件的bug还是固件库的bug?还是程序写错了,或者它本来就是如此??

网友A:
直观MCU硬件应该没这么傻,多半是自己的代码问题,但库文件问题也还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观MCU硬件应该没这么傻,多半是自己的代码问题,但库文件问题也还是有可能的 ...

为了这个破事已经玩儿了大半天了,目前已经找到解决方法,原因未明。

以下猜测未经验证:

大约是 STM32 MCU 的硬件太吊,我等无法用常人的思维去理解。

当你使能发送中断之后,并不是每次你调用发送函数USART_SendData(USARTxx, SendData);就会产生一个发送中断的。

网友B:
囧,发送有两个中断 一个是发送完成中断 一个是寄存器为空中断

网友C:
优先级设置不当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囧,发送有两个中断 一个是发送完成中断 一个是寄存器为空中断

TXE,应该是寄存器为空中断吧。

网友D:
你的通讯协议是不是搞得太复杂了,导致收发没有时隙啊,再加上中断优先级的配置,才会出现这种现象,个人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先级设置不当的问题

这个应该和优先级设置没什么关系吧?如果在初始化(串口)的时候使能发送中断,然后在main中发送数据,你就会发现,数据发送完成之后,竟然不会产生发送完成中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和优先级设置没什么关系吧?如果在初始化(串口)的时候使能发送中断,然后在main中发送数据,你 ...

如果在发生这个中断的同时发生了一个更高优先级的中断,你这个就会被屏蔽,根本就看不到

网友E:
官方给的例子里有,自己找哪里不对.肯定是你程序问题.

网友F:
应该是你程序问题;

程序跟踪下,看下中断的寄存器是否正确;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如果在发生这个中断的同时发生了一个更高优先级的中断,你这个就会被屏蔽,根本就看不到 ...

不会看不到,只不过高优先级先响应,等它中断函数退出后,会快速响应低优先级中断。

网友H:
TXE在没有数据要发送的时候都是要禁止的。
如果没有数据的时候允许TXE那么将会不停地进入TXE中断。
错误的用法当然无法得到良好的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不会看不到,只不过高优先级先响应,等它中断函数退出后,会快速响应低优先级中断。 ...

但是高优先级退出后,低优先级中断可能已经结束了

网友I:
对于串口之类慢速设备,从来只用查询,不用中断。

几万行的程序,我最多开 1 ~ 2 个中断。

网友J:
对此,我一点都不懂,学习了,增长了不少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H:
TXE在没有数据要发送的时候都是要禁止的。
如果没有数据的时候允许TXE那么将会不停地进入TXE中断。
错误的 ...

差不多,不过不完全对。

你什么应用要用到发送中断???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差不多,不过不完全对。

噗。。。。。。。。。。。怎么可能不完全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但是高优先级退出后,低优先级中断可能已经结束了

低优先级中断会悬起,等高优先级中断退出后,会继续处理低优先级中断.而且是"咬尾"机制,所以是快速响应.
建议你看看<<CM3权威指南>>第9章

楼主:
引用 网友H:
TXE在没有数据要发送的时候都是要禁止的。
如果没有数据的时候允许TXE那么将会不停地进入TXE中断。
错误的 ...

第一句近似对的,剩下的估计就是乱说一通的了,不信你就去验证一下,看看会不会不停地进入TXE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官方给的例子里有,自己找哪里不对.肯定是你程序问题.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于串口之类慢速设备,从来只用查询,不用中断。

几万行的程序,我最多开 1 ~ 2 个中断。

查询方式,打句debug都要花费几毫秒!对实时系统影响太大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查询方式,打句debug都要花费几毫秒!对实时系统影响太大了。

我用 DMA,3uS 输出一个点,每点 16 位;
同时另开一路 DMA,3uS 采集一个点,每点 16 位;
同时还有个 24 位 AD 要采集,速度几 K;
采集到的数据用 USB VCP 上传给 PC;

同时还有 OLED、按键、电机这些常规东西。

你觉得实时性要求低吗?

只能说需求目标不一样。

楼主:
STM32 坑太多,硬件i2c,查询方式下,尼玛,一直是busy啊……

据说只能用在中断+DMA方式下,而且要还要设置最高中断优先级。

算了,又被玩了大半天,哥不玩了,花半个小时弄个摸你i2c吧……

网友K:
感觉是不是优先级设置不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觉是不是优先级设置不当啊

查询方式,都没有用中断也没有用DMA,哪来的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