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数字温度计电路+程序问题,在线求救。(附原理图)

楼主(2015-05-31):
各位高手帮忙看下我这个电路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共阳四位数码管,数码管显示有点暗,程序写入有点乱码。我的问题;1、P1口用不用加入上拉电阻,作用?2、数码管四个公共端有没有必要接三极管,作用?3、P1口上的a-小数点h这个8个段我没按正常的a-h连接到P1.0-P1.7I/0口,在写程序时用不用修改点什么? 还有,如果高手们有好的温度计的程序能否分享让我学习下,谢谢。在线求救。

网友A:
1、P1不用加上拉电阻。
2、最好加三极管。
你想相A-H同时亮时有8个IO输出电流要过其中的一个COM, 不加电流不够,亮度太暗。
当然你不加也没事,不会烧COM IO 只是暗亮不。
还有A-H 亮一个跟全亮时由于COM电流不够,一笔亮 八笔暗,非常不好看。
3、外硬件可以任意接,软件查表后一一对应就好了。
4、学习是一个实践过程,有问题可以求助,直接拿来你会了,可以错过了很多,加油~
暗应该第二点,加三极管解决。
显示乱第三点,软件没有跟数码管对应。如果你不确定那个IO对应那笔,可以让P1只输出一笔记下,最后一一对应,看看能显示0-9数字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1不用加上拉电阻。
2、最好加三极管。
你想相A-H同时亮时有8个IO输出电流要过其中的一个COM, 不加电流 ...

谢谢,很满意,我再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