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见过这种电路吗,PNP的射级和集电极都接到了-5V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6-01):
原理图搞错了吧,LZ先确认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5比其他射级电阻都大了一个数量级,  应该可以等效开路, 估计起一个弱下拉作用, 让U2上电输出-5V. ...

不好意思啊,图中的电阻值我不大确定,封装太小,看不清楚是好多,暂时还没有拆下来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搞错了吧,LZ先确认一下呀!

我也觉得不合理,看了又看,应该没错了

网友C:
没有问题。Q1 Q2其实都是跟随器,把它们融合到前面的运放里面就很简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不合理,看了又看,应该没错了

如果没有错,说明电路可以工作,PNP的负载是R15/R16/R21,但是是上拉到GND的,第三个运放必须输出比GND还低的电平。

网友D:
坐等高手详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