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驱动SIM卡的问题

楼主(2015-06-01):
我要做一款产品,用到SIM卡。领导说用STM32F103的串口,串口有智能卡的功能。
我以前没用过,有一些问题。我看了一下参考手册,

楼主:
上面图片中有一句话,为了做到这点,SW_RX必须和TX连接到相同的I/O口。SW_RX是哪一根线?这句话什么
意思?是两根线连到一起吗?
好像还有一根时钟线,是不是总共两根线?串口的TX,和CK。
还有,意法半导体提供智能卡的例程库吗?哪里找到?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没人搞过吗?

楼主:
找到了一个智能卡接口应用笔记,还没找到官网例程。
找了半天没找到,哪位大神知道怎么找吗?谢谢!

网友A:
先选好SIM卡吧;

看和STM32能否正常连接,连不上,再用其它方式连接;

网友B:
错了,不是这么用的,需要连接智能卡驱动IC,ST有相关说明仔细找找。

楼主:
谢谢楼上。我找到的这个应用笔记,AN2598。

笔记上这样写的。

楼主:
这个图片是不是说RX_SW在芯片内部,不用管?

楼主:
这个ST8024就是智能卡驱动芯片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一个智能卡接口应用笔记,还没找到官网例程。
找了半天没找到,哪位大神知道怎么找吗?谢谢! ...

下载F1的标准外设库V3.5版。
USART的例程里就有SMARTCARD
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Project\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USART\Smartcard

网友D:
这个我目前还 没有用过,谢谢分享。。

网友E:
没有搞过,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