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级管失效问题求解

楼主(2015-06-01):
请教图中复位电路三极管失效现象:使用过程中出现三极管无法导通,reset一直低电位无输出,但用金属物体碰触B极后,就会恢复正常,目前失效大概在80ppm左右。三极管型号: AUK的 2SA1981SY
还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UzNjY4fDk1MjIyMTYwfDE3NjM1OTQyNzd8MHw%3D

网友A:
这个谁可以分析呀?
自己测试一下三极管的VBE,啥数据都没有,只能瞎猜了,也许是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谁可以分析呀?
自己测试一下三极管的VBE,啥数据都没有,只能瞎猜了,也许是虚焊。 ...

三极管用万用表测试都是好的,另外虚焊用显微镜看过,没有问题,主要是没办法测量,失效后用示波器,万用表测量后现象就消失了,无任何异常。所有让大家看看分析方向,谢谢!

网友B:
LZ 详细描述下:

1. 使用过程中出现三极管无法导通 —— 正常的是怎么样的?不正常的又是怎么样的?指使用/电路工作过程。
2. 节点 S156、S157和S158是否还有外接电路。如有的话,也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详细描述下:

1. 使用过程中出现三极管无法导通 —— 正常的是怎么样的?不正常的又是怎么样的?指使用 ...

该电路就是单独给单片复位的外部电路,节点只是测试点,没有单独连接其他电路了。

工作过程:三极管E极连接的是5V,主板上电后三极管导通,5V会通过三极管以及R123慢慢对电容C46充电产生复位信号直接给单片机。不正常的现象就是三级管不导通,reset脚电压为0,当用比如万用表量完BE的压降后,三极管就导通了,后续会一致正常导通,现象不复现。

网友C:
将R121 2K换成10K 或者去掉试试!10K/12K*5V=4.16V!三极管可能导通不了!

网友A:
LS,去掉R121,就没有低压复位的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R121 2K换成10K 或者去掉试试!10K/12K*5V=4.16V!三极管可能导通不了!

本身电路三极管导通应该没有问题,该电路产品已经上市20万台左右了,从去年年底开始陆续出现这些问题,目前出现不到20例的失效,关键是失效后我没办法测量,随便用示波器或者是万用表一点,就OK了

网友D:
何不加个肖特基二极管 使其不要深度饱和,注意静电失效

网友A:
LZ,这个大家不好帮忙了。
你还是自己看看三极管、电阻,是否有虚焊、断裂的蛛丝马迹。

网友E:
改为imp809复位芯片更好。电路简单可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该电路就是单独给单片复位的外部电路,节点只是测试点,没有单独连接其他电路了。

工作过程:三极管E极 ...

非常可能是三极管 BE 结导通电压离散性的问题。

检查方法:
将正常和异常电路里的三极管拆下来,然后测量其输入特性,看其(BE 结导通电压)差异是否比较明显。

电路改进办法:
如果证实是这个原因,可以适度提高 R121 的阻值和/或降低 R120 的阻值。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楼下继续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何不加个肖特基二极管 使其不要深度饱和,注意静电失效

应该不是静电造成的

网友F:
封装问题,极可能是国内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可能是三极管 BE 结导通电压离散性的问题。

检查方法:

用万用表试了一下,基本没有差别,还是怀疑是三极管本体原因,但是没有办法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封装问题,极可能是国内封装的。

能不能具体分析下原因?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分析下原因?

这个交给厂家分析吧,属于物料品质问题。我之前遇到IC封装有问题,用热风枪对着吹(当然温度不高,200摄氏度,对着IC,从五六厘米的高度吹两三秒)就能重现故障。交给厂家分析,就得到的封装不良的结论,能老实交代自身产品有问题的,算是良心企业了。: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试了一下,基本没有差别,还是怀疑是三极管本体原因,但是没有办法验证 ...

用万用表很难量得出来……请求厂商支持吧

网友G:
楼主力求,却也难免不完整表述客观故障
从不完全细节看,不像是厂商问题,倒像是工作点设置、后级问题、电源故障,或甚电路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力求,却也难免不完整表述客观故障
从不完全细节看,不像是厂商问题,倒像是工作点设置、后级问题、电 ...

不知道还有哪里我没有表述清楚,电源和后级问题应该是好的,这个是有测量过
另外2个问题是否可以详解?@Lgz2006

网友H:
80ppm感觉是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要不换个型号的P管试试?

网友G:
故障现象何时可以复现,触及C极能否也消除故障,故障时C极电压多少,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封装问题,极可能是国内封装的。

哥们你可能是对的,用热风枪对着吹到大概150度,现象就复现了,百分之百复现。然后用金属部件碰下B极附件电路就OK了,还请问具体是什么封装问题?@st.you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哥们你可能是对的,用热风枪对着吹到大概150度,现象就复现了,百分之百复现。然后用金属部件碰下B极附件 ...

http://www.docin.com/p-499969575.html   可以参考一下,目前的比较便宜的封装工艺都是用铝线来跟芯片进行焊接连接到引脚的,只有要焊接,就可能出现不良,这属于封装厂家的工艺问题,具体我没研究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I:
适用任何PNP。寬溫度范圍。

仿真功底强,赞一个!

加上 LZ 输出回路的 RC 充电电路再来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们你可能是对的,用热风枪对着吹到大概150度,现象就复现了,百分之百复现。然后用金属部件碰下B极附件 ...

150度是普通芯片的极限工作温度……

三极管本身应该没有问题。很有可能是 R120 和 R121 取值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50度是普通芯片的极限工作温度……

三极管本身应该没有问题。很有可能是 R120 和 R121 取值的问题。 ...

不妨计算一下吧,三极管的be结得到的分压是5V/(2K+10K)*2K=0.83V,足够PN结导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妨计算一下吧,三极管的be结得到的分压是5V/(2K+10K)*2K=0.83V,足够PN结导通了。 ...

计算假设条件如下:

假设基极电流为 0,并计算(1万次蒙特卡罗仿真) Vdiff =(R121 上的压降 - Vbe),结果如下:

貌似没有绝对把握说每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一定导通。

可算看到有人用蒙特卡罗分析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度是普通芯片的极限工作温度……

三极管本身应该没有问题。很有可能是 R120 和 R121 取值的问题。 ...

用好的同型号的三极管在开机状态下试到250度也没有问题

另外在关机状态下对坏的板子吹,也会有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好的同型号的三极管在开机状态下试到250度也没有问题

另外在关机状态下对坏的板子吹,也会有有问题。 ...

要确定问题的原因,需要做仔细的测量。比如,三极管的输入特性,电阻的阻值及其在各种温度下的变化……

如果没有条件做这些测试,基本就只能靠猜了。

偶猜了一个,至于对不对 LZ 可以在不良的板子上换电阻试一下:
10 K 的往小换;
2 K 的往大换。
如果换了电阻后,故障消失,那么基本就猜对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计算假设条件如下:

你扯那么多,怎么解释基极被示波器,万用表测量一下就正常了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确定问题的原因,需要做仔细的测量。比如,三极管的输入特性,电阻的阻值及其在各种温度下的变化……

...

昨天有点忙,今天试了下,电阻分别调到8K和4.7K,失效现象还是有,但是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之前失效后无法恢复,现在温度下来后会恢复正常。

另外的疑惑也是,为什么用金属碰下B极就好了,困惑!@st.you @Jack315

网友G:
工艺缺陷不能解释触及恢复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有点忙,今天试了下,电阻分别调到8K和4.7K,失效现象还是有,但是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之前失效后无 ...

这个试验结果表明 R121 上压降余量不足有可能是造成失效的原因之一。但应该还有其它原因:三极管的问题。

继续试验:
在不良的板子上,把原先的电阻恢复。然后换三极管,看故障是不是消失了。

金属触碰基极,其效果是在基极注入了一个感应的触发电压,三极管一旦突破阀值点开始导通,工作就正常了。貌似这个现象对找出故障原因没有太大的帮助。

网友B:
为了找出具体的原因,建议 LZ 按下列计划在不良的板子上进行试验:

8 KΩ 电阻可以用附近的标准系列值,如 7.2 KΩ 或 8.6 K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试验结果表明 R121 上压降余量不足有可能是造成失效的原因之一。但应该还有其它原因:三极管的问题。
...

在原不良的板子上换了同型号另一个好的三极管,没有故障现象

电阻分别试过3K,8.87K/4.7k,10k/4.7k,4.7k   故障依旧出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原不良的板子上换了同型号另一个好的三极管,没有故障现象

电阻分别试过3K,8.87K/4.7k,10k/4.7k,4.7k ...

如此看来三极管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大了。但是 LZ 又无法测量三极管的特性曲线,所以究竟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是无法知道。会不会是使用环境造成的,或者什么别的原因……如果方便的话,能说明下是什么产品?在什么环境下使用?不良品从出货到回到你们手里有多长时间?能不能晒晒不良品的图?

另外,如果需要找出不良的真正原因,则应测量不良三极管的特性曲线,或者按 38 楼的实验计划进行试验(要测输出端的上升时间)。如果都做不到,大体也只能下个粗略的结论了:三极管不良。
【改进建议】
将 R121 由 2 KΩ 改为 3.3 KΩ。此时,即使两个电阻是 ±10% 的都应该没有问题的:

三极管用稍微好一点的,进货质量把把关。后续不应该再有问题了。除非使用环境比较严酷。

网友J(2025-04-03):
hi 楼主
这个问题最后有结论没,我最近遇到类似故障,谢谢!

网友K:
你的提示信息太少了,最起码得给大家说明你正常的复位信号是高电平,还是维持一定时间的高脉冲……,从你的图示如果原理图没有缺失,应该是持续高电平,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你们的电源电压降低了,或者低到临界点附近了?但根据通常经验,上电复位应该是个高脉冲信号,那你的图示里面是不是缺失了一个与R120并联接地的电容

网友L:
引用 楼主:
该电路就是单独给单片复位的外部电路,节点只是测试点,没有单独连接其他电路了。

工作过程:三极管E极 ...

请问一下怎么不直接用普通RC复位呢

网友M:
根据你的描述,可能是三极管的B极(基极)存在接触不良或者焊接问题。建议检查B极的焊接情况,确保焊接牢固无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