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不起振并且XCLKOUT输出高电平,板子能工作问题

楼主:
DSP的晶振没有测到波形,并且XCLKOUT引脚一直输出高电平,但是板子可以工作。

网友A(点评):
我也是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B(2015-06-01):
你怎么测得?是不是用的内部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测得?是不是用的内部时钟?

现在已经改为外部时钟也可以正常工作,我侧了X1和GND之间的波形,也侧了X1与X2之间的波形,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改为外部时钟也可以正常工作,我侧了X1和GND之间的波形,也侧了X1与X2之间的波形,都没有
...

无源的吧!X1对地,X2对地都没有?还能正常工作,程序正常运行?还真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源的吧!X1对地,X2对地都没有?还能正常工作,程序正常运行?还真没遇到过 ...

是无源的,现在我的X1和X2引脚都有波形了,但是XCLKOUT还是没有波形输出,这是为什么呢?
而且已经将那个IO口配置为XCLKOUT功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无源的,现在我的X1和X2引脚都有波形了,但是XCLKOUT还是没有波形输出,这是为什么呢?
而且已经将那个 ...

板子正常运行   肯定是有晶振工作的
不管是外部时钟还是内部时钟
XCLKOUT是可以配置的    如果程序没有配置
默认情况下应该是有一个晶振时钟分频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正常运行   肯定是有晶振工作的
不管是外部时钟还是内部时钟
XCLKOUT是可以配置的    如果程序没有 ...

版主好,XCLKOUT这个我也很清楚怎么设置,但是不管我设置还是不设置它都是输出高电平,我现在搞不懂了,难道我的DSP有问题吗?还是DSP的工作模式不对?我的工作模式也是正常的工作模式啊,求解答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好,XCLKOUT这个我也很清楚怎么设置,但是不管我设置还是不设置它都是输出高电平,我现在搞不懂了, ...

哪款DSP    你看看CLKOUT在默认情况下是什么情况
有分频输出还是其他IO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款DSP    你看看CLKOUT在默认情况下是什么情况
有分频输出还是其他IO

28069  默认情况下XCLKOUT是有输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28069  默认情况下XCLKOUT是有输出的

从这个看出   怎么都是应该有输出的